[技术讨论] FT6236电容触摸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9-09-29):
有用过FT6236电容触摸芯片的吗?现在是设置和读取寄存器都通了,触摸一点状态寄存器读出来是一点,触摸两点读出来是两点。
但最多只可以检测到两点,芯片最多支持几个点检测?虽然只用到1个点触摸的情况,但主要还是想看看驱动有没有问题。
再就是刚初始化好,在触摸一次之前,读取状态寄存器总是0xFF。触摸一次之后就正常了。
检测到触摸点是,去读取点坐标,4个字节总是0x80,0x00,0x00,0x00。

有用过的指点一下没?电容屏GT9147之类的貌似要一个参数表,这个没有看到,网上资料也找不到。

网友A:
标准电容触摸芯片最少是5点触摸

检测到有触摸点读取坐标时,应该还有一个压力参数可以读取,像GT811就有一个,也可以用来读取防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电容触摸芯片最少是5点触摸

检测到有触摸点读取坐标时,应该还有一个压力参数可以读取,像GT811就有 ...

现在是检测到有坐标时,坐标值一直为0。并且能检测到的坐标点最多只有2个。我联系厂家了,他们放假了,只能等节后再继续调

网友B(2021-07-01):
大佬 FT6236电容触摸芯片资料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 FT6236电容触摸芯片资料能共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