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分享] 非常讨厌HAL库中每个设备一个全局变量,而且这些变量又不显性清零

楼主(2019-10-01):
非常讨厌HAL库中每个设备一个全局变量,而且这些变量又不显性清零。
有些特殊应用,不需要C库初始化全局变量,比如工程选型中勾选了Noinit,那么悲剧就来了。HAL库函数会随机地执行失败,依赖于内存初始状态。
比如flash模块
stm32h7xx_hal_flash.c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FLASH_ProcessTypeDef pFlash;    <------ 这是全局变量

所有的flahs操作函数,均先执行 __HAL_LOCK
  /* Process Locked */
  __HAL_LOCK(&pFlash);

展开 __HAL_LOCK看看:发现可能会直接return HAL_BUSY,导致函数执行失败。

  #define __HAL_LOCK(__HANDLE__)                                           \
                                do{                                        \
                                    if((__HANDLE__)->Lock == HAL_LOCKED)   \
                                    {                                      \
                                       return HAL_BUSY;                    \
                                    }                                      \
                                    else                                   \
                                    {                                      \
                                       (__HANDLE__)->Lock = HAL_LOCKED;    \
                                    }                                      \
                                  }while (0)

解决办法:
1、修改库文件,FLASH_ProcessTypeDef pFlash = {0};  显性清零。

修改HAL底层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事情,而且不止这一个设备这样,是所有的都会这样。因此只有放弃工程中 noInit配置。考虑另外的实现方式。

H7-TOOL boot程序启动时需要根据一个全局变量的值判断是直接进入app还是进入固件升级,因此最初使用noinit不让C库清零全局变量。此方案失败,原因如上。
解决方法: 直接内存访问,让编译器不认为是一个变量。
//__attribute__((zero_init)) uint32_t g_JumpInit;  /* 不会被编译器初始化为0,注意noinit后面打钩 */
//uint32_t g_JumpInit;  /* 不会被编译器初始化为0,注意noinit后面打钩 */

#define g_JumpInit *(uint32_t *)0x20000000

网友A:
可以在main函数最最最前面的用户函数区把所有全局变量初始化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main函数最最最前面的用户函数区把所有全局变量初始化嘛?

应用场景不同。

此贴:

STM32H7软件复位NVIC_SystemReset后,各个RAM继续保持原有数据的问题总结(2019-10-03)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217&fromuid=5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用场景不同。

此贴:

微信登陆,给我了个新用户,积分都没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微信登陆,给我了个新用户,积分都没啦

我们论坛的微信登陆已经关闭。

网友:
微信登陆,积分没啦无所谓啊,终于能注册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论坛的微信登陆已经关闭。

那之前的账户都消失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之前的账户都消失了吗

可以恢复,将你的账号发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恢复,将你的账号发我

不记得帐号了,但是发过了一个帖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peid%26typeid%3D14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记得帐号了,但是发过了一个帖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931&extra=pa ...

帮你修改好了,已经发你QQ

网友:
我想说,为什么不用后备区的4KSRAM呢?或者浪费一点,用最小擦除单元(一个Page/Sector)的Flash来存储App升级完成的信息,在SoftRest之后,Boot检测这个信息域的App_Complete_Flag、Code_Len、Code_CRC32等等。更进一步存储试运行标志、回滚标志、App版本信息等等。

网友:
我对NoIint很不放心,吃过莫名其妙的亏。

网友:
当然,良好的习惯,定义全局变量同时置初始值。可是在某款国产芯片中,我也吃过这个亏,在芯片复位之后运行在低速模式32.768KHz(低功耗芯片嘛),在如此低的速率下去做__main,根本干不过来,RAM初始化话还没完成,硬件看门狗起作用了。

网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69

这是我发的帖子   密码没了
以前是微信直接登录的。
能把密码改了吗
我的QQ1530908765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