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h7 数据同步问题

楼主(2019-10-01):
在dtcm区域,没用dma,没用cache,但数据同步问题如下:

        int v = rdclock();
        memset(&bl_data, v, sizeof(bl_data));                       // 故意写入整块随机数,重启后还存在,没问题

    // save BL parameters
    bl_data.bl_stay = rebooter->bl_stay;
        if(rebooter->reason!=RBT_BL){
KTRACES("fill %d", rebooter->reason);
                bl_data.bl_upmode = rebooter->reason;             // 此处写入的单字节数据,重启后丢失
        }
        __DSB();
KTRACES("\r\n%-0*h", 0x60, &bl_data);                 // 检查当前数据,正确,见下图
    __NVIC_SystemReset();                                     // 重启cpu

重启前后的数据跟踪如下图
发现重启之前写入的单字节数据05,并没有真正写入sram中。
同时,写入4字节数据没发现问题。

网友:
这个跟DTCM貌似没啥关系,应该是编译器的处理机制问题。让编译器不要去管理这部分数据。

ps:
DTCM没有Cache问题,它不支持Cache,因为它的速度跟Cache速度一样,无需Cache支持。
也没有DMA问题,因为普通DMA无法访问这个空间,只有MDMA才支持。

楼主:
跟编译器没关系啊,写入的单字节数据随同整个背景数据区域,都打印出来检查了,已经正确了。
但是,cpu重启后,发现背景数据正确,写入的单字节数据失踪。

要不,我把数据区换到axi区试试

楼主:
严重怀疑,cpu和dtcm之间也存在某种cache或写入队列,因为:

1 只要cpu不重启,不影响写入和读出效果,仅当cpu重启时才写入队列会丢失。
2 那个单字节数据,我重复写入4遍,重启后发现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严重怀疑,cpu和dtcm之间也存在某种cache或写入队列,因为:

1 只要cpu不重启,不影响写入和读出效果, ...

单字节写入,发现写入后,延迟100ms,再重启,好了。。

诡异。
====================================
进一步测试发现,操作4字节数据(字节类数组),不可靠,程序其它位置修改下,很容易造成无法使用。

但加上延迟后,确实靠谱很多,暂时还没有失败过。

网友(2024-04-24):
我也遇到了,在APP要复位到BOOT里前,置位了某个8bit的数据(位于DTCM),地址为0x20000029,执行NVIC_SystemReset指令前,数据都还是正常的,跳转到BOOT后,数据就被修改了

网友:
我看了您这篇帖子,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217,那复位前还需要进行延时操作嘛?目前看来不延时也是比较稳定的,定义成32bit的数据后重启就没问题了。测试了一下,重复写入楼上我说的8bit数据4次,重启后数据也未被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