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专用扩展芯片,FMC接口

楼主(2019-10-02):
最近新板子上用一款芯片扩展了多个双向IO口,相对于常见的245和574,这个感觉还挺好用的,分享给大家!
型号是CH351DS3,几块钱的国产芯片,可以用8位并口扩展32个双向IO口。
项目上用8位FMC总线驱动的液晶屏,所以这个芯片顺带也挂在了8位FMC总线上,主要是用来扫描按键以及一些片选引脚用的。
软件操作很方便,借鉴了硬汉哥的FMC对bit位的操作,但是我的习惯是底层定义保持原生态,然后采用统一宏定义的方式去操作底层,这样的好处是程序容易移植,上层应用也不必考虑底层是扩展的IO口还是自带的IO口。
比如程序中如果想拉低WIFI的使能引脚,只需要WIFI_EN=0就可以,确实很方便,示例代码如下,仅供参考。
struct Ch351Drt{
        uint8_t bit0 :1;
        uint8_t bit1 :1;
        uint8_t bit2 :1;
        uint8_t bit3 :1;
        uint8_t bit4 :1;
        uint8_t bit5 :1;
        uint8_t bit6 :1;
        uint8_t bit7 :1;
};

(NE2上就挂了个IO口扩展芯片,所以没有再用译码器之类的芯片)
struct Ch351Drt *Ch351P0 = (struct Ch351Drt *)((0x64000000));
struct Ch351Drt *Ch351P1 = (struct Ch351Drt *)((0x64000000 + (1 << 6)));
struct Ch351Drt *Ch351P2 = (struct Ch351Drt *)((0x64000000 + (1 << 7)));
struct Ch351Drt *Ch351P3 = (struct Ch351Drt *)((0x64000000 + (1 << 7) + (1 << 6)));

#define                MRF_GPIO0                Ch351P0->bit0
#define                 MRF_CS                         Ch351P0->bit1
#define                 MRF_SDN                         Ch351P0->bit2
#define                 WIFI_RST                         Ch351P0->bit3
#define                 WIFI_EN                         Ch351P0->bit4
#define                 SD_CS                         Ch351P0->bit5
#define                 POWER_EN                 Ch351P0->bit6
#define                 GT_CS                         Ch351P0->bit7

#define                KEY_UP                        Ch351P1->bit0
#define                 KEY_DOWN                 Ch351P1->bit1
#define                 KEY_LEFT                         Ch351P1->bit2
#define                 KEY_RIGHT                 Ch351P1->bit3
#define                 KEY_ENTER                Ch351P1->bit4
#define                 KEY_BACK                 Ch351P1->bit5
#define                 KEY_1                         Ch351P1->bit6
#define                 KEY_2                         Ch351P1->bit7

网友:
感谢分享  挺好的

网友A(2021-01-16):
这个芯片貌似不好买啊 在 淘宝上没有搜索到

CH351DS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貌似不好买啊 在 淘宝上没有搜索到

CH351DS3

35X系列,在沁恒官网貌似只有这个

http://www.wch.cn/application/345.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貌似不好买啊 在 淘宝上没有搜索到

CH351DS3

找到了,应该是这个

http://www.wch.cn/downloads/CH351DS3_PDF.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应该是这个

http://www.wch.cn/downloads/CH351DS3_PDF.html

多谢多谢啊,看看捣鼓能否成功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应该是这个

http://www.wch.cn/downloads/CH351DS3_PDF.html

请教下,这个 ch351 芯片,地址 端 A2-A0 是不是不用接,直接悬空即可啊 ?

在实际应用中,按照楼主提供的方法重新定义即可啊  ??
吧楼主位 的 地址改成如下即可  ?

struct Ch351Drt *Ch351P0 = (struct Ch351Drt *)((0x64000000));
struct Ch351Drt *Ch351P1 = (struct Ch351Drt *)((0x64000000 + (1 << 20)));
struct Ch351Drt *Ch351P2 = (struct Ch351Drt *)((0x64000000 + (1 << 21)));
struct Ch351Drt *Ch351P3 = (struct Ch351Drt *)((0x64000000 + (1 << 21) + (1 << 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这个 ch351 芯片,地址 端 A2-A0 是不是不用接,直接悬空即可啊 ?

在实际应用中,按照楼主提 ...

要接

网友A:
应该可以使用普通的 io 口输出高低电平进行控制吧,因为 FMC_Ax 的端口被其他的功能使用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使用普通的 io 口输出高低电平进行控制吧,因为 FMC_Ax 的端口被其他的功能使用完了,

可以使用普通IO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普通IO控制。

那就好办了,多谢多谢喔

网友C:
并口外扩,需要IO还是太多
串口外扩,IIC接口,单片扩16路,最大可挂接8片
http://www.novosns.com/web/index ... p;cid=4&id=1230

网友D(2023-04-03):
您好,博主,想请问一下这个I/O芯片与单片机如何连接的,可以分享一下电路原理图吗?

楼主(2023-05-19):
引用 网友D:
您好,博主,想请问一下这个I/O芯片与单片机如何连接的,可以分享一下电路原理图吗?

原理比较简单,挂FMC总线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口外扩,需要IO还是太多
串口外扩,IIC接口,单片扩16路,最大可挂接8片
http://www.novosns.com/web/i ...

最大的优势是速度快,如果对IO口速度没太高的要求,还是建议用I2C去外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