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STM32 FFT基于Nuttall窗双谱线插值算法,自封库和DEMO

楼主(2019-10-04):
做项目用L452三相电流采样做谐波和三相不平衡分析时自己封了一个FFT库,给大家做个参考,如标题,采样的Nuttall窗双谱线插值(hanning窗仿真效果出入不大),不做插值处理相位会偏离较大,如下:

matlab 仿真,幅频相角与序列一致:
在stm32L452上,模拟序列与计算出来的一致(附件:FFT_TEST):

在stm32L431上,TIM定时触发ADC1采样三通道DMA传输(通道间采样转换延迟忽略)。

注:1.封的FFT256是因为本身自己内存空间限制,FFT1024 需要内存空间会较大,如需要可以更改宏重新编译库。
                  #define FFT_NUM                  256
                  arm_cfft_sR_f32_len256
       2.上述库谐波计算1~21次,根据需要可以更改。
                  #define MAX_HARMONIC_TIMES       21
       3.mcu需要支持浮点运算。       4.采样率设置保证序列包含至少2个周波

示例工程

IAR生成.a工程

网友A(2020-05-12):
楼主你好,能讲一下怎么加窗吗?我想在stm32h7上用fft算相位差。但官方的库计算不对,查资料都说要加汗宁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能讲一下怎么加窗吗?我想在stm32h7上用fft算相位差。但官方的库计算不对,查资料都说要加汗宁窗 ...

近期我就发布各种窗的FFT计算代码供大家参考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近期我就发布各种窗的FFT计算代码供大家参考使用。

谢谢硬汉哥!这两天因为这个问题弄的真是太着急了。

网友(2021-08-03):
双峰插值原理希望楼主版主详解,或者能指明学习方向也可,膜拜优秀的大神们

网友C(2022-03-12):
你好楼主,请问一下,我用你的fft代码跑了一下。基波修正后的幅值相位和频率很准确,但是谐波的幅值不准,相位和频率都大致准确,目前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C:
谐波的相位也不准+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谐波的相位也不准+1+1+

我是傻逼

楼主(2022-07-08):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请问一下,我用你的fft代码跑了一下。基波修正后的幅值相位和频率很准确,但是谐波的幅值不准, ...

4.采样率设置保证序列包含至少2个周波

网友:
楼主,请问直流分量怎么算

网友:
请问:只有单一频率100Hz的情况计算结果不对,为什么。50Hz到70Hz计算结果都是准的
testInput_f32_10khz=5*arm_sin_f32(2*PI*100*i/fs+PI/3) ;//fs=5kHz 50hz 70hz 100hz

网友D:
叠加1 2 3次谐波计算结果又是正确的
for(int i=0;i<1024;i++)//生成信号序列
    {
      testInput_f32_10khz=5*arm_sin_f32(2*PI*i*50/fs+PI/3) + 2.5*arm_sin_f32(2*PI*i*100/fs+PI/3) + 7.2*arm_sin_f32(2*PI*i*150/fs+PI/3);;// //生成实部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叠加1 2 3次谐波计算结果又是正确的
for(int i=0;i

手上没有验证的板子,这个算法确实比较依赖采样率,你可以调整下fs再试试

网友(2022-08-08):
请问楼主是基于哪篇论文做的?能分享一下论文和matlab的m文件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