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新版RL-TCPnet V7.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更新至第14章(2020-01-19)

楼主(2019-10-08):
说明:
1、新版的RL-TCPnet V7.X功能已经比较全面,而且抗网络攻击通过 Achilles Level 1认证。
2、基于RL-TCPnet V7.X的物联网组件已经比较丰富了(MQTT,cJSON,HTTP解析器,各种云端客户端等),支持mbedTLS加密,可以方便接IBM,微软,亚马逊,Google云端等。
3、已经打通LwIP和RL-TCPnet都统一采用RTE环境创建,统一采用CMSIS-Driver底层驱动,统一采用CMSIS-RTOS V2封装层。简单易创建,这样以后维护工程,后期升级将非常方便。
4、LwIP也考虑也做一些模板出来,跟RL-TCPnet相同的框架,优先把TCPnet的做好发布出来。
5、老版RL-TCPnet教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34
6、V5,V6和V7同步更新。

注意事项:
1、默认所有配套例子都是开启DHCP的,请将网线接到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上面测试,如果使用固定IP,请看附件章节A。
2、编译例子前请安装指定的软件包,都已经上传好,放在百度云: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609
3、测试例子前务必看移植章节的操作步骤。
4、程序下载后,请重新上电再使用,因为程序里面使用了DWT时钟周期计数器,有时候软件复位不正常,最好将板子重新上电即可。

下载不正常的话,请鼠标右击附件“复制链接地址”,然后粘贴到迅雷等下载器来下载。

教程和配套例子下载(2020-01-19更新):
安富莱_STM32-V7开发板_RL-TCPnet
安富莱_STM32-V6开发板_RL-TCPnet
安富莱_STM32-V5开发板_RL-TCPnet

V5:
V5-1004_RL-TCPnet V7.X实验_调试方法之Event
V5-1005_RL-TCPnet V7.X实验_调试方法之Event

V6:
V6-1004_RL-TCPnet V7.X实验_调试方法之Event
V6-1005_RL-TCPnet V7.X实验_调试方法之Event

V7:
V7-1004_RL-TCPnet V7.X实验_调试方法之Event
V7-1005_RL-TCPnet V7.X实验_调试方法之Event

V5,V6和V7教程目录,注意不同板子章节内容略有不同,特别是移植章节:

体验H7使用RL-TCPnet V7.X实现全程98-99Mbps的极限文件传输速度,CPU利用率47% - 48%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765&fromuid=58

MDK的RTE环境添加RTX5(FreeRTOS) + LwIP的工程,文件传输速度也可以搞到95Mbps左右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822&fromuid=58

2019-10-08
开始更新

2019-10-12
整理好H7的TCPnet模板

2019-10-28
V5,V6和V7的RTX5和FreeRTOS模板都已经制作完。

2019-10-31
教程前4章已经完成。

2019-11-06
完成第5和第6章。

2019-11-17
完成前8章,下周一发布一个小版本。

2019-11-30
更新两个章节。

2020-01-12
更新两个章节。

2020-01-19
更新两个章节。

网友:
坐等大佬教程!

网友:
大好消息,老大辛苦了!

网友A:
有时间V7能否移植一份基于RTX4 的RL-FLASHFS  RL-TCPnet的例程方便V5 v6切换学习。rtx-5封装层比较臃肿。

网友:
会出PPP拨号的吗

楼主:
有没有哪位试过RL-TCPnet挂载4G模块(10楼坛友已经发代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72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V7能否移植一份基于RTX4 的RL-FLASHFS  RL-TCPnet的例程方便V5 v6切换学习。rtx-5封装层比较臃肿。

老版的还不太好往H7上移植。

网友:
坐等大佬出教程

网友:
这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是巨大福音。以前没有接触过,看教程能学会移植配置使用吗

楼主:
芯跳不止 鍙戣〃浜� 2019-10-9 23:30
这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是巨大福音。以前没有接触过,看教程能学会移植配置使用吗

这个不用移植,添加RTE文件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2019-10-12
整理好H7的TCPnet模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9-10-12
整理好H7的TCPnet模板

大好消息,老大辛苦了!

网友:
新买的两块板子已经到了,就等大佬的这个DEMO搭框架了!!

网友B:
V7貌似没有RTE_Device文件了,改成CubeMX了,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V7貌似没有RTE_Device文件了,改成CubeMX了,不好用

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移植新版RL-TCPnet V7.X到各种MAC+PHY,专门独立出来一个配置文件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305&fromuid=58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移植新版RL-TCPnet V7.X到各种MAC+PHY,专门独立出来一个配置文件
http://www.armbbs ...

这个工程文件哪里可以下载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工程文件哪里可以下载啊 ?

快了,下个月将发布。

网友:
模板会提前发布吗

楼主:
下个月中就全部共享给大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个月中就全部共享给大家了

模板可以发出来 资料可以晚点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板可以发出来 资料可以晚点发

下个月再发,因为写教程的过程中我还要再排查一次错误问题。

楼主:
2019-10-28
V5,V6和V7的RTX5和FreeRTOS模板都已经制作完。

网友E:
硬汉大哥,这个也是11月初发布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汉大哥,这个也是11月初发布吗 ?

11月中左右发布。

楼主:
2019-10-31
教程前4章已经完成。

网友:
硬汉大哥辛苦啊

楼主:
2019-11-06
完成第5和第6章。

网友:
硬汉大哥辛苦了,期待佳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9-11-06
完成第5和第6章。

一共有几章?

楼主:
一共50章,首发前8章。

网友:
50章节,好感人的数量,11月15日首发期待。

网友(2019-11-13):
坐等模板和教程,哈哈

网友:
那天发布啊

楼主:
就这几天了,正在加班加点弄教程中。

楼主:
2019-11-17
完成前8章,下周一发布一个小版本。

网友:
硬汉大哥,周一快乐!

楼主:
发布首版

网友:
可以开干了

网友:
硬汉大哥辛苦啦!没有白等哦,一直在刷

网友:
支持大佬,但要注意身体,不要太晚

网友:
支持硬汉,期待已久

网友:
硬汉,果然是硬汉, 这么敬业!!!感谢大佬的付出!

网友:
cool!终于等来了

网友F:
硬汉能不能出一个基于标准库的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汉能不能出一个基于标准库的模板

标准库的不好在新版上面用了,得重新做个标准库版的底层驱动才行。工作量还不小的。

网友:
硬汉辛苦了!!!大佬都不容易啊!!

网友G:
大佬,有没有单独使用RTE添加RTX5或者FreeRTOS的说明啊,我使用裸机工程添加全是问题,毕竟不是都要用网络的嘛。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佬,有没有单独使用RTE添加RTX5或者FreeRTOS的说明啊,我使用裸机工程添加全是问题,毕竟不是都要用网络 ...

有,教程里面写着呢,先说明的添加RTX5或者FreeRTOS,然后添加的网络协议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教程里面写着呢,先说明的添加RTX5或者FreeRTOS,然后添加的网络协议栈。

大佬,找到原因了,V5的HAL库版本用RTE添加就三个中断错误,标准库的问题就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佬,找到原因了,V5的HAL库版本用RTE添加就三个中断错误,标准库的问题就很多

标准库适合独立移植,不使用RTE环境,但是仅添加RTX5和FreeRTOS方便,添加中间件就不合适了。

所以我们统一开始进入HAL库。现在各大软件厂商很少有基于标准库做软件包升级了,所以想用新东西就比较麻烦。

楼主:
本周继续开始更新。

网友:
我等CJSON的例程

网友:
请问,模板里void netETH_Notify (uint32_t if_num, netETH_Event event, uint32_t val) 这个在哪里有使用吗

网友H:
再问问,MCU那些与PHY相关的引脚是在哪里初始化的,在模板中没有看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问问,MCU那些与PHY相关的引脚是在哪里初始化的,在模板中没有看到啊?

58楼,或者看教程移植章节,里面有详细说明。

网友:
谢谢,这个有在教程上看到了,只是在源代码里没有看到在哪里实现

网友H:
引用 楼主:
58楼,或者看教程移植章节,里面有详细说明。

引脚配置是有在教程中看到,就是没有在源代码中找到。
还有就是netETH_Notify 这个函数,没有看到怎么用的

网友:
#if defined(RTE_DEVICE_FRAMEWORK_CLASSIC)
/* Ethernet Pin definitions */
static const ETH_PIN eth_pins[] = {
  { MX_ETH_MDC_GPIOx,  MX_ETH_MDC_GPIO_Pin,        0U },  /* MII, RMII */
  { MX_ETH_MDIO_GPIOx, MX_ETH_MDIO_GPIO_Pin,       0U },  /* MII, RMII */
  { MX_ETH_TXD0_GPIOx, MX_ETH_TXD0_GPIO_Pin,       0U },  /* MII, RMII */
  { MX_ETH_TXD1_GPIOx, MX_ETH_TXD1_GPIO_Pin,       0U },  /* MII, RMII */
  { MX_ETH_RXD0_GPIOx, MX_ETH_RXD0_GPIO_Pin,       0U },  /* MII, RMII */
  { MX_ETH_RXD1_GPIOx, MX_ETH_RXD1_GPIO_Pin,       0U },  /* MII, RMII */
  { MX_ETH_TX_EN_GPIOx, MX_ETH_TX_EN_GPIO_Pin,     0U },  /* MII, RMII */
#if (ETH_MII)
  { MX_ETH_TXD2_GPIOx, MX_ETH_TXD2_GPIO_Pin,       0U },  /* MII, ---- */
  { MX_ETH_TXD3_GPIOx, MX_ETH_TXD3_GPIO_Pin,       0U },  /* MII, ---- */
  { MX_ETH_RXD2_GPIOx, MX_ETH_RXD2_GPIO_Pin,       0U },  /* MII, ---- */
  { MX_ETH_RXD3_GPIOx, MX_ETH_RXD3_GPIO_Pin,       0U },  /* MII, ---- */
  { MX_ETH_TX_CLK_GPIOx, MX_ETH_TX_CLK_GPIO_Pin,   0U },  /* MII, ---- */
  { MX_ETH_RX_CLK_GPIOx, MX_ETH_RX_CLK_GPIO_Pin,   0U },  /* MII, ---- */
  { MX_ETH_CRS_GPIOx,   MX_ETH_CRS_GPIO_Pin,       0U },  /* MII, ---- */
  { MX_ETH_COL_GPIOx, MX_ETH_COL_GPIO_Pin,         0U },  /* MII, ---- */
  { MX_ETH_RX_DV_GPIOx, MX_ETH_RX_DV_GPIO_Pin,     0U },  /* MII, ---- */
  { MX_ETH_RX_ER_GPIOx, MX_ETH_RX_ER_GPIO_Pin,     0U },  /* MII, ---- */
#else
  { MX_ETH_CRS_DV_GPIOx, MX_ETH_CRS_DV_GPIO_Pin,   0U },  /* ---, RMII */
  { MX_ETH_REF_CLK_GPIOx, MX_ETH_REF_CLK_GPIO_Pin, 0U },  /* ---, RMII */
#endif

static int32_t Initialize (ARM_ETH_MAC_SignalEvent_t cb_event) {
#if defined(RTE_DEVICE_FRAMEWORK_CLASSIC)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const ETH_PIN *io;
#endif

  /* Enable SYSCFG clock */
  RCC->APB2ENR |= RCC_APB2ENR_SYSCFGEN;

  #if (ETH_MII == 0)
  SYSCFG->PMC |=  SYSCFG_PMC_MII_RMII_SEL;
  #else
  SYSCFG->PMC &= ~SYSCFG_PMC_MII_RMII_SEL;
  #endif

  #if defined(RTE_DEVICE_FRAMEWORK_CLASSIC)
    /* Configure Ethernet pins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1_ETH;

    for (io = eth_pins; io != e_pins[sizeof(eth_pins)/sizeof(ETH_PIN)]; io++) {
      Enable_GPIO_Clock (io->port);
      GPIO_InitStruct.Pin = io->pin;
      HAL_GPIO_Init (io->port, &GPIO_InitStruct);
    }
  #else

这些都是在 EMAC_STM32F4xx模块里面。 * Driver:       Driver_ETH_MAC0 * Configured:   via RTE_Device.h configuration file
* Project:      Ethernet Media Access (MAC) Driver for STM32F4xx
    for (io = eth_pins; io != e_pins[sizeof(eth_pins)/sizeof(ETH_PIN)]; io++) {
      Enable_GPIO_Clock (io->port);
      GPIO_InitStruct.Pin = io->pin;
      HAL_GPIO_Init (io->port, &GPIO_InitStruct);
    }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脚配置是有在教程中看到,就是没有在源代码中找到。
还有就是netETH_Notify 这个函数,没有看到怎么用 ...

这个是个回调函数,用户写出来即可,协议栈会自动调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个回调函数,用户写出来即可,协议栈会自动调用。

我是用这个模板,更改到STM32F407 + LAN8720去运行,调试时没有运动到netETH_Notify,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搜索整个工程,也没有找到netETH_Notify在哪里用,按理就是回调函数,也应该在哪里设置吧

网友:
在弄LAN8742A,看了下引脚配置是一样的,其他的没仔细看,从 Keil_v5\ARM\PACK\ARM\CMSIS-Driver\2.4.0\ETH 目录下面搞了个 PHY_LAN8742A.c 和 PHY_LAN8742A.h 直接替换模板里 916x 的驱动,貌似不好使
还有个问题,我板子上的晶振是12M的,直接在 stm32f4xx_hal_conf.h 文件里修改 HSE_VALUE 值就可以了吗,记得之前有个 PLL_M 之列的宏要改吧,没找到
之前一直用的 标准库,没用过 HAL 库,还不太熟悉,见谅...

楼主:
2019-11-30
更新两个章节。

网友I:
V4板子不做HAL库了吗,RL-TCPnet V7.X目前只支持V5 V6 V7,没找到V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V4板子不做HAL库了吗,RL-TCPnet V7.X目前只支持V5 V6 V7,没找到V4的

我们V4板子已经淘汰了。

网友:
硬汉辛苦了,串口打印信息部分可以加个备注:开启串口打印信息,PING网络会出现延时增加的情况,关闭或者减少打印信息即可解决

网友H:
请教下,/* 接收到K3键按下,给远程TCP客户端发送5MB数据 */,一旦按下k3,就死机了,一般是什么原因呢?是分包没有处理好吗

网友H:
还有就是在STM32F407上,用这个模板,改成TCP客户端,热插拔网线是可以连接服务器,但是在电脑上网络调试助手上点击关闭连接,就再也连接不上服务器了,一直用netTCP_Connect这个连接服务器,都是返回4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下,/* 接收到K3键按下,给远程TCP客户端发送5MB数据 */,一旦按下k3,就死机了,一般是什么原因呢?是 ...

我这边测试,发送没问题啊

网友J:
初始化函数netInitialize()和复位初始化函数netUninitialize() ,硬汉请教一下 这两个函数是内部封装起来的吗?并没有找到这两个函数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就是在STM32F407上,用这个模板,改成TCP客户端,热插拔网线是可以连接服务器,但是在电脑上网络调试助 ...

我这里没问题啊,过几天更新客户端章节,参考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初始化函数netInitialize()和复位初始化函数netUninitialize() ,硬汉请教一下 这两个函数是内部封装起来的 ...

对,在库里面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没问题啊,过几天更新客户端章节,参考即可。

是不是和调试工具有关系呢,我用周立功的网络调试工具作为服务器的话,断开后,能重新连接,用网络调试助手的话,服务器短了后,客户端连接不上,是不是没有经过4次握手close tcp,自己的代码上要做些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和调试工具有关系呢,我用周立功的网络调试工具作为服务器的话,断开后,能重新连接,用网络调试助 ...

有关系,上位机软件一定要用稳定好用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关系,上位机软件一定要用稳定好用的。

那如果服务器非法的关闭了,客户端这边应该怎么做呢,程序可以健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如果服务器非法的关闭了,客户端这边应该怎么做呢,程序可以健壮点?

这是你上位机软件比较差。。。只倒腾下位机没用。都不好用的时候,复位协议栈就可以了,类似网线插拔的处理。

网友:
坐等硬汉大佬搞出组播(特别是主动发送IGMPv2成员关系报告,愁死了)

网友:
HI eric2013大大
請教一下我是用V5的板子, 全都是試FREERTOS不是試RTX5的版本.
然後PACK全都是自己KEIL去網站下載的.
但是裝完後組譯時,出現一個很奇怪的錯誤.
" error: #18: expected a ")" "
將近有140多個錯誤.
而且全都是出現在FREERTOS下的SOURCE 檔案內.
"C:\Keil_v5\ARM\PACK\ARM\CMSIS-FreeRTOS\10.3.0\Source\portable\GCC\ARM_CM4F\portmacro.h(231): error:  #18: expected a ")"
C:\Keil_v5\ARM\PACK\ARM\CMSIS-FreeRTOS\10.3.0\Source\tasks.c(4806): error:  #18: expected a ")""
例如以上的錯誤.
不是MAIN的錯誤, 所以想請教一下這個錯誤有辦法修正嗎??

謝謝.

网友:
HI eric2013大大
這個己解.好像是因為沒有裝STM32CUBE的關係.因為我是在VM(WINXP)裡做
結果出現這個錯誤,而且還會出現KEIL的PACK全部都無法下載,
你要自己去KEIL網站下載PACK的情況.

但是如果WIN在7裡面裝了STM32CUBE後再
做好像就沒事, 就一次過了, 己解決,謝謝.

网友(2020-01-06):
硬汉辛苦,谢谢指导!

楼主:
2020-01-12
更新两个章节。

网友:
更新再快点就更给力了

楼主:
本周更新两个章节。

网友(2020-03-17):
微云,真香

网友K:
大神,接下来请弄个MQTT客户端的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神,接下来请弄个MQTT客户端的教程吧

过段时间。

物联网教程要等RL-TCPnet v7.x的教程收工了才会搞。

网友L:
请教一下硬汉哥,在V7版本的教程里 可以看到 network system settting 里面设置的 menory的大小是36000,那么请问这个36000的设置的是哪一块RAM呢?另外配置RTX的时候也设置了系统的堆,RTX的堆设置到哪一块RAM是在哪里设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一下硬汉哥,在V7版本的教程里 可以看到 network system settting 里面设置的 menory的大小是36000,那 ...

默认都是用的DTCM。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都是用的DTCM。

期待下硬汉哥 后面更新的RTX H7 全家桶了,看看RAM是怎么分配的。

网友M:
硬汉哥,有个问题请教下,RTX的版本里,以太网的中断使能还中断优先级是在哪里,这个没有找到,能劳烦告知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M:
硬汉哥,有个问题请教下,RTX的版本里,以太网的中断使能还中断优先级是在哪里,这个没有找到,能劳烦告知 ...

网友N:
硬汉哥,我这在弄PHY8720,拿模板然后从CMSIS-DRIVER里面弄了LAN8720.c和LAN8720.h的文件,调试过没有错误但是一直ping不通,串口打印出来一直是LINKISDOWN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N:
硬汉哥,我这在弄PHY8720,拿模板然后从CMSIS-DRIVER里面弄了LAN8720.c和LAN8720.h的文件,调试过没有错误 ...

把你的8720外围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N:
硬汉哥,我这在弄PHY8720,拿模板然后从CMSIS-DRIVER里面弄了LAN8720.c和LAN8720.h的文件,调试过没有错误 ...

晚点了我分享个能用的LAN8720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点了我分享个能用的LAN8720

谢谢硬汉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你的8720外围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我用之前老的协议栈用过一段时间,现在想换成新的用不了了,所以应该不是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
昨天晚上忘了上传了,一会就分享下。

楼主:
已经发了:分享个修正版RL-TCPnet V7.X和LwIP的LAN8720驱动,符合CMSIS-Driver驱动规范,适用于所有STM32系列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297&fromuid=58

网友N:
引用 楼主:
已经发了:分享个修正版RL-TCPnet V7.X和LwIP的LAN8720驱动,符合CMSIS-Driver驱动规范,适用于所有STM32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的非常感谢!

先测试下,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再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N:
硬汉哥,我这在弄PHY8720,拿模板然后从CMSIS-DRIVER里面弄了LAN8720.c和LAN8720.h的文件,调试过没有错误 ...

看下原理图的地址脚接法,我之前也遇到过,默认的8720地址是0,要根据图纸修改该地址

楼主(2020-04-24):
44页
PowerControl 函数只有一个参数

网友O:
大佬,为啥我移植了你的模板能正常ping通,但是网线拔了再插好像就ping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大佬,为啥我移植了你的模板能正常ping通,但是网线拔了再插好像就ping不通了。

用的那个PHY。

网友O:
LAN8742A,是不是PHY那块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LAN8742A,是不是PHY那块出了问题?

这个是H743 NUCLEO板子上面带的,也挺好用的。

可以正常插拔,估计是你那边没有处理好。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个是H743 NUCLEO板子上面带的,也挺好用的。

可以正常插拔,估计是你那边没有处理好。

我用的就是H743的NUCLEO的板子测试的,第一次可以,第二次重新初始化后就不行获取不到IP,但是不做重新初始化,可以再次插拔能ping通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用的就是H743的NUCLEO的板子测试的,第一次可以,第二次重新初始化后就不行获取不到IP,但是不做重新初 ...

你没有移植好,再研究研究。

网友O(2020-05-26):
引用 楼主:
你没有移植好,再研究研究。

netUninitialize() 返回的是netOK,后面netInitialize() 返回的也是netOK,但是我跟踪到HAL_ETH_Init 这个里面就不成功,复位超时,不知道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netUninitialize() 返回的是netOK,后面netInitialize() 返回的也是netOK,但是我跟踪到HAL_ETH_Init 这个 ...

在你的另一个帖子已经回复。

网友P:
硬汉哥 你好   我看了你的列子 有不少都用了微库   这个我的印象中 虽然恶意减少代码量  但是 会让程序运行得很慢。你为啥还要用这个库呢?求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硬汉哥 你好   我看了你的列子 有不少都用了微库   这个我的印象中 虽然恶意减少代码量  但是 会让程序运行 ...

这个用不用都行,主要是用习惯了,就一直延续下来了。

现在MDK的RTE里面有个Compiler,设置下即可。

像RL-FlashFS是不支持微库的,必须用C标准库,现在发布的所有基于RL-FlashFS的例子都是没有使用微库的。

网友:
还有一个 困惑了我很久的  就是在system configuration   配置了 memory 20480 字节 这个直接用掉了20kb 太消耗内存了 这个式怎么确定这个数字的呢?可以减少了吗?一般单片机才64kb ram 这就用掉了 20kb非常恐怖  麻烦硬汉哥有时间解答下 非常感谢!!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个用不用都行,主要是用习惯了,就一直延续下来了。

现在MDK的RTE里面有个Compiler,设置下即可。

你好  system configuration 的配置 Global Dynamic Memory size 改成  30720 改成4096  也是可以的  用的你们H7的板子。。。ram使用减少了很多   。我想知道 这个设置这么大有好处的吗?还是无关紧要。查了官方资料一笔带过。所以来问硬汉哥。。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好  system configuration 的配置 Global Dynamic Memory size 改成  30720 改成4096  也是可以的  用 ...

H7有1MB的RAM,出手大方些。

网友M(2020-07-02):
rltcp支持混杂模式吗,想用下raw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M:
rltcp支持混杂模式吗,想用下raw的数据

没问题。

网友M:
谢硬汉哥,这个混杂模式是需要如何使能吗,还是默认就是,我目前中断中截取到了raw数据,但是目前不好测试目的mac不正确他能不能接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硬汉哥,这个混杂模式是需要如何使能吗,还是默认就是,我目前中断中截取到了raw数据,但是目前不好测 ...

有个RAW的API的,具体使用自己研究下。

网友M:
硬汉哥,http的下拉菜单里的name和value可以这样设置吗和那个框选的效果一样吗
<select style="width:150px" align="center" name="fre">
                            <option value="1">1.4G</option>
                            <option>2.4G</option>
                            <option>3</option>
                            <option>4</option>
                            <option>5</option>
                          </select>

楼主:
引用 网友M:
硬汉哥,http的下拉菜单里的name和value可以这样设置吗和那个框选的效果一样吗

                       ...

可以直接在电脑端测试下效果看看。

网友M(2020-08-02):
HAL_ETH_RxCpltCallback这个函数为什么不能接受ipv6的数据呢,我发现ipv6的数据进不到这里,网卡已经设置为混杂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M:
HAL_ETH_RxCpltCallback这个函数为什么不能接受ipv6的数据呢,我发现ipv6的数据进不到这里,网卡已经设置为 ...

IPV6的话,自己研究下吧,暂时不打算去研究它了。

网友Q:
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编程器在线仿真,检测网线一切正常。 把编程器拿走,重新断电再上电,插拔网线就没反应了,网口的link灯是有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编程器在线仿真,检测网线一切正常。 把编程器拿走,重新断电再上电,插拔网线就没反 ...

没有移植好,特别是延迟相关的处理,在线仿真的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进入仿真状态后,用户要手动点击全速运行,这之间有一段时间间隔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没有移植好,特别是延迟相关的处理,在线仿真的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进入仿真状态后,用户要手动点击全速 ...

我是在原始工程上面改的,PHY换成了DP83848,延时相关的应该没有修改,我这边调试情况下,复位以后全速也可以正常的。就是断电上电后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是在原始工程上面改的,PHY换成了DP83848,延时相关的应该没有修改,我这边调试情况下,复位以后全速也 ...

给你的83848做个上电复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的83848做个上电复位。

加了复位也没效果,又试了下RTX的例程,仅仅把PHY换成DP83848,下进去,竟然是一样的现象。。 上下电不行(link灯有反应,系统检测不到插网线),然后用仿真器可以,ping也能ping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的83848做个上电复位。

测试了一下,上电后不行的情况下,我单独把MCU复位一下,也可以起来

网友Q:
引用 楼主:
给你的83848做个上电复位。

找到问题了,我这边启动了单片机50M时钟输出给PHY的,配置好管脚前后要加延时。。
        while(delaycount1--);

        HAL_RCC_MCOConfig(RCC_MCO1,RCC_MCO1SOURCE_PLLCLK, RCC_MCODIV_3);

        while(delaycount2--);

楼主:
引用 网友Q:
找到问题了,我这边启动了单片机50M时钟输出给PHY的,配置好管脚前后要加延时。。
        while(delaycount1-- ...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

网友D(2020-11-01):
硬汉的程序 在windows10系统上测试过没有 我这边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win7系统可以 window10系统居然连不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的程序 在windows10系统上测试过没有 我这边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win7系统可以 window10系统居然连不上网 ...

是不是防火墙问题,你查查。

我这边XP,win7,8,10,Android等都正常。

网友R: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防火墙问题,你查查。

我这边XP,win7,8,10,Android等都正常。

硬汉兄,什么时候出通过4G、NB模组连接电信云、onenet、阿里云等这些教程,目前工作上比较急需

楼主:
引用 网友R:
硬汉兄,什么时候出通过4G、NB模组连接电信云、onenet、阿里云等这些教程,目前工作上比较急需

好的,争取早点开搞。

网友H:
RL-TCPnet V7.X的话,商业应用收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RL-TCPnet V7.X的话,商业应用收费吗?

收费,需要购买1.7万一套的正版MDK,然后就可以随意商用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收费,需要购买1.7万一套的正版MDK,然后就可以随意商用了。

UCOS III 以及相关的以太网、USB相关组件都是开源免费了吗?这样的话,RTX5的优势在哪里呢?
从论坛上看到,ThreadX也免费开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UCOS III 以及相关的以太网、USB相关组件都是开源免费了吗?这样的话,RTX5的优势在哪里呢?
从论坛上看 ...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简单易用,用户做稳定也比较容易。

这个帖子里面和一些坛友做了展开讨论。

考虑将LwIP改为ThreadX NetX,改为主推RL-TCPnet V7.X和NetX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540

网友(2020-12-04):
硬汉辛苦了!!!感谢

网友M:
有个问题请教下,我测试如果有任务优先级高于netEth0_Thread的时候(此任务和网络无关),网络接的数据会出错,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个问题请教下,我测试如果有任务优先级高于netEth0_Thread的时候(此任务和网络无关),网络接的数据会出 ...

不是,请使用RTX5版,基本可以随意折腾,不存在这种问题,除非你程序不给以太网相关任务的执行机会。

FreeRTOS版的奇葩问题太多,与RL-TCPnet V7.X的兼容性略差。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是,请使用RTX5版,基本可以随意折腾,不存在这种问题,除非你程序不给以太网相关任务的执行机会。

...

我就是使用的RTX5,所以不太明白,是这样,在进行这个任务的同时,以太网同时有大量的数据进入,会影响到数据接收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是,请使用RTX5版,基本可以随意折腾,不存在这种问题,除非你程序不给以太网相关任务的执行机会。

...

请教下,rttcp在接收数据的时候,eth中断和dma接收完了再开,还是一直开着,想着会不会进行别的任务的时候中断和dma没开,导致数据接收少了。网络是一直有大量数据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就是使用的RTX5,所以不太明白,是这样,在进行这个任务的同时,以太网同时有大量的数据进入,会影响到 ...

不会啊,如果是TCP方式,是自动协商的。。

UDP方式,你必须要做握手处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下,rttcp在接收数据的时候,eth中断和dma接收完了再开,还是一直开着,想着会不会进行别的任务的时 ...

不要随意去控制底层的开关中断

网友S:
大佬,你好,在你的V7模板上写了个二层mac发送,可以ping通,也可以正常收二层包,但是发送数据失败?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咳咳,已解决。二三层网口收发这块彻底没问题了,网口整个裸机lwip工程都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大佬,你好,在你的V7模板上写了个二层mac发送,可以ping通,也可以正常收二层包,但是发送数据失败?请问 ...

你是不是把之前的问题代码编辑掉了。

也行,解决了就好

网友T(2021-04-27):
硬漢哥,請教我已買了兩片V7 開發版,
先令其為A,B 兩片板,
想要組成對外(接pc)及對內(僅互傳資料)的TCP ,IP Client /server 架構,有相關範例可參考嗎?
目前對外使用A 板的DM9162, 對PC端組成Client (PC) /server 沒問題,有TCP&UDP debug 可用。
但對內要使用 A板的DM9000 (client)連結,B 板的DM9162(server) 出現問題,不知道要如何Debug,可給我個建議嗎? 還是有範例就很感激的。
目前使用RTX5 + RL-Tcpnet (MDK) 開發環境。

楼主:
引用 网友T:
硬漢哥,請教我已買了兩片V7 開發版,
先令其為A,B 兩片板,
想要組成對外(接pc)及對內(僅互傳資料)的TCP ...

跑这个双网口的例子,注意,要两个板子设置不同的MAC,IP地址设置同一个网段,但不同IP

V7,V6,V5开发板RL-TCPnet V7.X双网口教程发布,单网络协议栈管理DM9000和DM9162(2020-11-3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233&fromuid=58

网友T:
引用 楼主:
跑这个双网口的例子,注意,要两个板子设置不同的MAC,IP地址设置同一个网段,但不同IP

V7,V6,V5开 ...

今天測調了,DM9162 對DM1962 連的起來,再來要來實驗,TCP IP 可否到達每秒5MByte。
然後再改DM9000 連接 DM1962。

网友:
引用 网友T:
硬漢哥,請教我已買了兩片V7 開發版,
先令其為A,B 兩片板,
想要組成對外(接pc)及對內(僅互傳資料)的TCP ...

自問自答,用"UART Printf_debug "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T:
今天測調了,DM9162 對DM1962 連的起來,再來要來實驗,TCP IP 可否到達每秒5MByte。
然後再改DM9000 連 ...

没问题。

网友U:
硬汉哥,esp32版本的RL-TCPnet教程有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硬汉哥,esp32版本的RL-TCPnet教程有没有啊

不是TCPnet对ESP32的支持,是CMSIS-Driver对ESP32的支持,他们做了个Socket层

网友U:
引用 楼主:
不是TCPnet对ESP32的支持,是CMSIS-Driver对ESP32的支持,他们做了个Socket层

硬汉哥,也就是说这两个wifi实际上没有任何联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硬汉哥,也就是说这两个wifi实际上没有任何联系的?

RTE里面的WiFi工作分两种,一种是和TCPnet一组的,另一种是ESP32这种的,他们有自己的上层Socket api

网友:
好的,谢谢硬汉哥

网友M(2021-09-08):
请教下,rl-tcp上电后不能自动运行,必须重新下载一遍(其他程序可以自动运行,点了个灯试验的),用的论坛里你提供的8720的那个程序,有什么可能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下,rl-tcp上电后不能自动运行,必须重新下载一遍(其他程序可以自动运行,点了个灯试验的),用的论坛 ...

用的那个帖子里面的驱动,这个驱动升级过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那个帖子里面的驱动,这个驱动升级过一次。

有的1.1版本的

楼主:
这种情况的话,你上电后延迟1s,然后初始化网络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的话,你上电后延迟1s,然后初始化网络看看是否正常

也试了还是ping不通,udp啥的也无法发送,但是        netInitialize();初始化的反馈还是正常的,这是怎么回事。重新再下载一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的话,你上电后延迟1s,然后初始化网络看看是否正常

或者有什么能只进行一次软复位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也试了还是ping不通,udp啥的也无法发送,但是        netInitialize();初始化的反馈还是正常的,这是怎么回事。 ...

你的MPU配置了吗,是不是还没配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MPU配置了吗,是不是还没配置好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配置SRAM1*/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ARM_MPU_REGION_SIZE_128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1;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配置SRAM2*/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2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ARM_MPU_REGION_SIZE_128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2;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配置以太网收发描述符部分为Device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4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256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3;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配置SRAM4部分为Device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8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ARM_MPU_REGION_SIZE_64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4;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网友M:
引用 网友M:
请教下,rl-tcp上电后不能自动运行,必须重新下载一遍(其他程序可以自动运行,点了个灯试验的),用的论坛 ...

终于找到原因了,io速度原来设的是低速,改成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终于找到原因了,io速度原来设的是低速,改成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就好了

好的,谢谢告知最终原因。

网友V(2021-10-25):
请教硬汉:STM32F767+DP83848,RTX5+RL-TCPnet,PC一对一网线直插ping什么的是没问题的。接入交换机,PC一对多,3块板件插16口的交换机,3块板各对应一个特定的口才能长ping得通,插到其他的口就时而通,大部分时间ping不通。
这会是什么问题呢,在用DP83848之前,开发的板都是用LAN8720这款,但人员焊接LAN8720不太方便才改成了DP83848

楼主:
引用 网友V:
请教硬汉:STM32F767+DP83848,RTX5+RL-TCPnet,PC一对一网线直插ping什么的是没问题的。接入交换机,PC一对 ...

你三个板子的MAC地址是不是都设置成一样的了。

网友V:
引用 楼主:
你三个板子的MAC地址是不是都设置成一样的了。

这个没有,MAC地址前3个字节是相同,后三个字节我取UID_BASE的低三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个没有,MAC地址前3个字节是相同,后三个字节我取UID_BASE的低三字节

换个交换机或者路由器测试下是否可以。

有概率你没有移植成功。

网友V:
引用 楼主:
换个交换机或者路由器测试下是否可以。

有概率你没有移植成功。

PC一对一正常,3块板接交换机,换了几个交换机,刚好有一个正常,可以一直长ping通。对了,我是用CMSIS Driver里直接勾选DP83848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PC一对一正常,3块板接交换机,换了几个交换机,刚好有一个正常,可以一直长ping通

换个路由器也试试。

网友V:
引用 楼主:
换个路由器也试试。

解决了,犯了个低级错误,DP83848的24脚RBIAS手册上要求下拉4.87k的电阻,我的PCB板用了3k,所以才出问题,手头上没有4.87k,直接将3k改成4.7k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解决了,犯了个低级错误,DP83848的24脚RBIAS手册上要求下拉4.87k的电阻,我的PCB板用了3k,所以才出问题 ...

好的,谢谢告知最终原因。

网友W:
大佬啥时候再发布其他章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W:
大佬啥时候再发布其他章节啊!

腾出时间了就更新。

网友X(2022-03-21):
请问硬汉  这里为什么选择CMSIS driver后  又不包含编译      然后单独添加驱动文件,  所谓独立出来
我的问题是直接添加驱动文件,  不选择cmsis driver   这样不行????

网友:
请问硬汉   你这里的独立出来,是先选择cmsis driver文件,然后再设置不编译,单独添加驱动文件,
我的问题是cmsis driver里以太网驱动不勾选,直接添加驱动文件行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X:
请问硬汉  这里为什么选择CMSIS driver后  又不包含编译      然后单独添加驱动文件,  所谓独立出来
我 ...

因为我们的是DM9162,CMSIS-Driver里面没有,所以单独做了一个。

网友Y(2022-05-16):
请教下 新买的 开发板 STM32H743 下载V7版本 RL-TCPNET v7的网络 例程  ,下载进去后 就hardfault ,
[19:38:32.762] Li
Enter HardFault_Handler, System Halt.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Y:
请教下 新买的 开发板 STM32H743 下载V7版本 RL-TCPNET v7的网络 例程  ,下载进去后 就hardfault ,
[19 ...

这个要使用指定的版本,使用MDK5.30,然后务必是它自带的CMSIS 5.7.0和他带的中间件版本7.13。

网友: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
1、以它位基础 V7-1008_RL-TCPnet V7.X实验_TCP客户端(RTX5).rar (19.15MB)为基础,在其上加了个DAC+DMA正弦波输出,没反应怎么回事?
2、DAC+DMA正弦波代码裸机跑都是没问题的
个人怀疑是受DMA影响,不知道 RL-TCP有没有使用DMA使用了哪些资源,可是最终DAC+DMA正弦波代码切换了很多通道都不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问各位老师这是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Z: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
1、以它位基础 V7-1008_RL-TCPnet V7.X实验_TCP客户端(RTX5).rar (19.15MB)为基 ...

看下你的DMA的ram空间是不是开在DTCM空间了。

网友:
这是DMA配置:
//初始化DMA
void DAC_WaveConfig(void)
{
        DMA_HandleTypeDef  hdma_dac1;/*DMA0*/
        DMA_HandleTypeDef  hdma_dac2;/*DMA1*/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
        /*##-5- 配置通道1的DMA ##########################################*/
        hdma_dac1.Instance = DMA2_Stream2;              /*使用的DAM1 Stream2*/
        hdma_dac1.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DAC1;     /*DAC触发DMA传输*/
        hdma_dac1.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存储器到外设*/
        hdma_dac1.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外设地址禁止自增*/
        hdma_dac1.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存储器地址自增*/
        hdma_dac1.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外输操作数据宽度,半字*/
        hdma_dac1.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存储器操作数据宽度,半字*/
        hdma_dac1.Init.Mode = DMA_CIRCULAR;                           /*循环模式*/
        hdma_dac1.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优先级高*/
        HAL_DMA_Init(&hdma_dac1);
        /* 关联DMA句柄到DAC句柄下 */
        __HAL_LINKDMA(&DacHandle, DMA_Handle1, hdma_dac1);
        /* 启动DAC DMA */
        HAL_DAC_Start_DMA(&DacHandle, DAC_CHANNEL_1, (u32 *)g_usWaveBuffn, DACSAMPLEUMBER, DAC_ALIGN_12B_R);
}

网友:
这是DAC初始化:
//初始化DAC
void DAC1_Init(void)
{
        u16 i;
        DA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DAC通道
        /* 生成正弦波数据 */
        MakeSinTable(g_usWaveBuffp, DACSAMPLEUMBER, 0, 4000);
        for(i =0; i < DACSAMPLEUMBER; i++)g_usWaveBuffn[i] = g_usWaveBuffp[DACSAMPLEUMBER - 1 - i];
        /*##-4- 配置DAC通道######################################*/
        DacHandle.Instance=DAC1;
        HAL_DAC_Init(&DacHandle);//初始化DAC
        sConfig.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T6_TRGO;                    /* 采用定时器6触发 */
        sConfig.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 使能输出缓冲 */
        HAL_DAC_ConfigChannel(&DacHandle,&sConfig,DAC_CHANNEL_1);     /*DAC通道1配置*/
        DAC_WaveConfig();
  TIM6_Config();
}

网友:
你看对不对

网友Z:
这是DMA初始化:

//初始化DMA
void DAC_WaveConfig(void)
{
        DMA_HandleTypeDef  hdma_dac1;/*DMA0*/
        DMA_HandleTypeDef  hdma_dac2;/*DMA1*/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
        /*##-5- 配置通道1的DMA ##########################################*/
        hdma_dac1.Instance = DMA2_Stream2;              /*使用的DAM1 Stream2*/
        hdma_dac1.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DAC1;     /*DAC触发DMA传输*/
        hdma_dac1.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存储器到外设*/
        hdma_dac1.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外设地址禁止自增*/
        hdma_dac1.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存储器地址自增*/
        hdma_dac1.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外输操作数据宽度,半字*/
        hdma_dac1.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存储器操作数据宽度,半字*/
        hdma_dac1.Init.Mode = DMA_CIRCULAR;                           /*循环模式*/
        hdma_dac1.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优先级高*/
        HAL_DMA_Init(&hdma_dac1);
        /* 关联DMA句柄到DAC句柄下 */
        __HAL_LINKDMA(&DacHandle, DMA_Handle1, hdma_dac1);
        /* 启动DAC DMA */
        HAL_DAC_Start_DMA(&DacHandle, DAC_CHANNEL_1, (u32 *)g_usWaveBuffn, DACSAMPLEUMBER, DAC_ALIGN_12B_R);
}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这是DMA初始化:

//初始化DMA

你的工程分享到百度云,我看下。

网友:
请帮忙看看:
#include "dac.h"
#include "math.h"

//////////////////////////////////////////////////////////////////////////////////
//////////////////////////////////////////////////////////////////////////////////

#define  DACSAMPLEUMBER  300

u16 g_usWaveBuffp[DACSAMPLEUMBER];
u16 g_usWaveBuffn[DACSAMPLEUMBER];
DAC_HandleTypeDef DacHandle;//DAC

//初始化DAC
void DAC1_Init(void)
{
        u16 i;
        DA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DAC通道
        /* 生成正弦波数据 */
        MakeSinTable(g_usWaveBuffp, DACSAMPLEUMBER, 0, 4000);
        for(i =0; i < DACSAMPLEUMBER; i++)g_usWaveBuffn[i] = g_usWaveBuffp[DACSAMPLEUMBER - 1 - i];
        /*##-4- 配置DAC通道######################################*/
        DacHandle.Instance=DAC1;
        HAL_DAC_Init(&DacHandle);//初始化DAC
        sConfig.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T6_TRGO;                    /* 采用定时器6触发 */
        sConfig.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 使能输出缓冲 */
        HAL_DAC_ConfigChannel(&DacHandle,&sConfig,DAC_CHANNEL_1);     /*DAC通道1配置*/
        DAC_WaveConfig();

}

//初始化DMA
void DAC_WaveConfig(void)
{
        DMA_HandleTypeDef  hdma_dac1;/*DMA0*/
        DMA_HandleTypeDef  hdma_dac2;/*DMA1*/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
        /*##-5- 配置通道1的DMA ##########################################*/
        hdma_dac1.Instance = DMA2_Stream2;              /*使用的DAM1 Stream2*/
        hdma_dac1.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DAC1;     /*DAC触发DMA传输*/
        hdma_dac1.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存储器到外设*/
        hdma_dac1.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外设地址禁止自增*/
        hdma_dac1.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存储器地址自增*/
        hdma_dac1.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外输操作数据宽度,半字*/
        hdma_dac1.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存储器操作数据宽度,半字*/
        hdma_dac1.Init.Mode = DMA_CIRCULAR;                           /*循环模式*/
        hdma_dac1.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优先级高*/
        HAL_DMA_Init(&hdma_dac1);
        /* 关联DMA句柄到DAC句柄下 */
        __HAL_LINKDMA(&DacHandle, DMA_Handle1, hdma_dac1);
        /* 启动DAC DMA */
        HAL_DAC_Start_DMA(&DacHandle, DAC_CHANNEL_1, (u32 *)g_usWaveBuffn, DACSAMPLEUMBER, DAC_ALIGN_12B_R);
}

//DAC底层驱动,时钟配置,引脚 配置
//此函数会被HAL_DAC_Init()调用
//hdacAC句柄
void HAL_DAC_MspInit(DAC_HandleTypeDef* hda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__HAL_RCC_DAC12_CLK_ENABLE();           //使能DAC时钟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开启GPIOA时钟
        //配置引脚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4;            //PA4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NALOG;     //模拟
        GPIO_Initure.Pull=GPIO_NOPULL;          //不带上下拉
        HAL_GPIO_Init(GPIOA,&GPIO_Initure);
}

//定时器6触发DAC输出
void TIM6_Config(void)
{
        TIM_HandleTypeDef htim;//定时器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TIM6 时钟使能 */
        __HAL_RCC_TIM6_CLK_ENABLE();
        /* 配置定时器外设 */
        htim.Instance = TIM6;
        htim.Init.Period            = 49;
        htim.Init.Prescaler         = 0;
        htim.Init.ClockDivision     = 0;
        htim.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HAL_TIM_Base_Init(&htim);
        /* TIM6 TRGO 选择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UPDATE;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 &sMasterConfig);
        /* 使能定时器 */
        HAL_TIM_Base_Start(&htim);
}

//功能说明: 计算产生正弦波数组
static void MakeSinTable(u16 *_pBuf, u16 _usSamples, u16 _usBottom, u16 _usTop)
{
        u16 i;
        u16 mid;        /* 中值 */
        u16 att;        /* 幅度 */

        mid = (_usBottom + _usTop) / 2;                /* 0位的值 */
        att = (_usTop - _usBottom) / 2;          /* 正弦波幅度,峰峰值除以2 */

        for (i = 0; i < _usSamples; i++)
        {
                _pBuf[i] = mid + (s32)(att * sin((i * 2 * 3.1415926f) / _usSamples));
        }
}

网友:
请指教: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RzcJNnJNAvvr0cOYWpBuw
提取码:g5kq

网友:
其实就是将下面两个例程合并:
1、V7-020_ADC+DMA的多通道采集
2、网络实验6 RAW_TCP客户端实验
发现以RL-TCP为基础添加DAC+DMA无法输出,项目中正好要用到,及时DAC不用DMA传输,后面的ADC功能也必须要用DMA传输

网友Z:
怎么样了,找到问题原因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Z:
怎么样了,找到问题原因了么?

网友Z:
太感谢了,哈哈,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太感谢了,哈哈,成了

好的,这个地方是个坑,不注意时,很容易入坑。

网友Y:
引用 楼主:
这个要使用指定的版本,使用MDK5.30,然后务必是它自带的CMSIS 5.7.0和他带的中间件版本7.13。

非常感谢;用自己的工具测试TCP 传输可达7M 以上(可能工具问题没达到10M);然后再请教个问题;我在里面又加了个线程,间隔5us读取AD7606的数据(参考例程AD7606,200Khz频率,利用AD7606中断 + 信号量同步此线程),此线程优先级比TCP传输的线程要高一级;发现这时候TCP的数据传输速度会降到20K左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Y:
非常感谢;用自己的工具测试TCP 传输可达7M 以上(可能工具问题没达到10M);然后再请教个问题;我在里面 ...

这个应该是7606任务执行太频繁了,不是有个DMA双缓冲的7606例子,你把缓冲设置的打点,比如两个20KB的缓冲。一个缓冲满了通知下7606任务执行。

网友:
请问 RTX5  UDP的例程 有没有啊?

网友AA:
大哥,udp的例程 为啥子不发啊?

网友:
在请教一个问题:
在RL-TCP基础上运行ADC+DMA可是发现速度太慢基本上是1秒才采集一个数怎么回事,需要将所用变量放到DTCM里么?
*********************************************************************************************************
*        函 数 名: AppTaskADC
*        功能说明: TCPnet应用任务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osPriorityNormal4
*********************************************************************************************************
*/
void AppTaskADC(void *argument)
{
        uint32_t i;
        float ADC_speed=1.0f*1000.0f*1000.0f;
        float Signal_speed=13.0f*1000.0f;
  float Va,Vb;
        /* 初始化动态内存空间 */
//        osRtxMemoryInit(AppMallocAXISRAM, sizeof(AppMallocAXISRAM));
//  Build_matrixD( ADC_speed, Signal_speed, ADCDISNUMBER);
//        ADCFValues1 = osRtxMemoryAlloc(AppMallocAXISRAM, ADCDISNUMBER * sizeof( float ), 0);
//        if(ADCFValues1==NULL) printf("LMD_Ans build mem error/r/n");
//        ADCFValues2 = osRtxMemoryAlloc(AppMallocAXISRAM, ADCDISNUMBER * sizeof( float ), 0);
//        if(ADCFValues2==NULL) printf("LMD_Ans build mem error/r/n");
//  LVDT_DSP_init();

        bsp_ADC_Start(); /* 开启ADC */
        while(1)
        {
                if(g_adc_conver_end)
                {
//                        Va=LVDT_A(ADCFValues1,ADCDISNUMBER);
//                        Vb=LVDT_A(ADCFValues2,ADCDISNUMBER);
//                        fDemoduResult=LVDT_Dis(Va,Vb);
                        for (i = 0; i < ADCDISNUMBER; i++)
                        {
                                printf("ADC3 = %f\r\n", ADCFValues1[i]);
                        }
                        g_adc_conver_end=0;
                        bsp_SetADC(OVERSAMP_1);/* 设置ADC */
                        bsp_ADC_Start();/* 开启ADC */
                }
                else ADC_Disp();
//                osDelay(2);
        }
}

网友Z:
这是程序源码,请一定看看呀,谢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WVEoeJlo_D8mrLmeCxS8Q
提取码:h516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大哥,udp的例程 为啥子不发啊?

看官方手册,TCPnet的UDP很简单,楼主位任意下载个例子,执行下面这个代码即可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5WK84zuqyAWo95iLjp47g
提取码:czsh
这是ADC+DMA的裸机程序,跑起来很快的,但移到RT_TCP上就很慢,请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这是程序源码,请一定看看呀,谢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WVEoeJlo_D8mrLmeCxS8Q
提取码:h5 ...

你的上传代码是那部分。

网友Z:
一个是基于RL_TCP上运行的DAC-DMA+ADC-DMA,
一个是裸机DAC-DMA+ADC-DMA,

网友:
有没有 基于RL-TCP的ADC例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Z:
一个是基于RL_TCP上运行的DAC-DMA+ADC-DMA,
一个是裸机DAC-DMA+ADC-DMA,

我的意思是那一部分是你的TCP数据上传部分,上传是发给网络助手使用了吗

网友:
220531-RL-TCP+ADC+DAC里面的下面这段代码是TCP数据上传部分,发给网络助手。发送很快的,这个任务是ADC采集void AppTaskADC(void *argument)裸机中跑的很快的,但是移到系统中ADC就失效了,数据飘的厉害,而且还很慢
void TCPnetTest(void)
{

        uint8_t tcplen;
        uint8_t indx,tpi;
        uint32_t tpk,tpl;
        netStatus res;
        const uint16_t usMaxBlockTime = 2; /* 延迟周期 */
        uint32_t i;
        float ADC_speed=1.0f*1000.0f*1000.0f;
        float Signal_speed=13.0f*1000.0f;
  float Va,Vb;
        /* 初始化动态内存空间 */
        osRtxMemoryInit(AppMallocAXISRAM, sizeof(AppMallocAXISRAM));
  Build_matrixD( ADC_speed, Signal_speed, ADCDISNUMBER);
        ADCFValues1 = osRtxMemoryAlloc(AppMallocAXISRAM, ADCDISNUMBER * sizeof( float ), 0);
        if(ADCFValues1==NULL) printf("LMD_Ans build mem error/r/n");
        ADCFValues2 = osRtxMemoryAlloc(AppMallocAXISRAM, ADCDISNUMBER * sizeof( float ), 0);
        if(ADCFValues2==NULL) printf("LMD_Ans build mem error/r/n");
  LVDT_DSP_init();

        tcp_sock = netTCP_GetSocket (tcp_cb_client);
        if (tcp_sock > 0)
        {
                /* 使能TCP_TYPE_KEEP_ALIVE,会一直保持连接 */
                netTCP_SetOption (tcp_sock, netTCP_OptionKeepAlive, 1);
                if(netTCP_GetState(tcp_sock) != netTCP_StateESTABLISHED)
                {
                        res = netTCP_Connect (tcp_sock, (NET_ADDR *)&addr, LocalPort_NUM);
                        printf_debug("%s\r\n", ReVal_Table[res]);
                }
        }
        bsp_ADC_Start(); /* 开启ADC */
        while (1)
        {
                if(g_adc_conver_end)
                {
                        Va=LVDT_A(ADCFValues1,ADCDISNUMBER);
                        Vb=LVDT_A(ADCFValues2,ADCDISNUMBER);
                        fDemoduResult=LVDT_Dis(Va,Vb);
//                        for (i = 0; i < ADCDISNUMBER; i++)
//                        {
//                                printf(" %f\r\n", ADCFValues1[i]);
//                        }
                        g_adc_conver_end=0;
                        bsp_SetADC(OVERSAMP_1);/* 设置ADC */
                        bsp_ADC_Start();/* 开启ADC */

                        //触发上传
                        if(EVmode)
                        {
                                EvtFlag = osThreadFlagsWait(0x0000000FU, osFlagsWaitAny, usMaxBlockTime);
                                /* 按键消息的处理 */
                                switch (EvtFlag)
                                {
                                        /* 给远程TCP客户端发送8字节数据 */
                                        case FLAG_BIT0:
                                                tcplen=SingleSend(fDemoduResult,AckSendBuf);
                                                if(netTCP_GetState(tcp_sock) == netTCP_StateESTABLISHED){
                                                        SendData(AckSendBuf,tcplen);
                                                }
                                                break;

                                        /*给远程TCP客户端发送多字节打包数据 */
                                        case FLAG_BIT1:
                                                if(netTCP_GetState(tcp_sock) == netTCP_StateESTABLISHED)
                                                {
                                                        for(tpi=0;tpi<indx;tpi++)
                                                        {
                                                                SendData(client_W_buf[tpi],SENDSIZE);
                                                        }
                                                        SendData(client_W_buf[indx],tpl);
                                                }
                                                for(tpk=0;tpk<TCPNUMSEND;tpk++)fWemoduResult[tpk]=0;
                                                indx=0;
                                                tpl=0;
                                                break;
                                }
                        }
                        else//主动上传
                        {
        //                if(Send_Flag)
        //                {
                                        tcplen=SingleSend(fDemoduResult,AckSendBuf);
                                        if(netTCP_GetState(tcp_sock) == netTCP_StateESTABLISHED){
                                                SendData(AckSendBuf,tcplen);
                                        }
        //                        Send_Flag=0;
        //                }
                        }

                }
                else ADC_Disp();
//                osDelay(2);//延时ms级
        }
}

网友Z:
找到问题原因了么?还是说RTX5系统对ADC这块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Z:
找到问题原因了么?还是说RTX5系统对ADC这块不兼容

这两个毫无关系,完全兼容。

网友(2022-06-22):
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运行这个V7-1008_RL-TCPnet V7.X实验_TCP客户端(RTX5)程序时,配置成ETH0_DHCP_BOOTFILE =0 ,不插网线时指示灯还闪烁着,插上网线后底板上的等就不闪了,也没连上网,之前试过还好好的,仿真时连接终止case netTCP_EventAborted:难道是我的板子坏了

网友Z(2022-08-26):
请教个问题,我用的是这个例程:V7-1008_RL-TCPnet V7.X实验_TCP客户端(RTX5),V7开发板是1000MBit
网口呀,为什么开机串口提示是100MBit?是显示错了,还是需要修改某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Z:
请教个问题,我用的是这个例程:V7-1008_RL-TCPnet V7.X实验_TCP客户端(RTX5),V7开发板是1000MBit
网口 ...

记错了,就是100Mbps

网友:
什么意思?硬件芯片不是1000MBit的么?

网友Z:
什么意思?硬件网口是1000MBit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Z:
什么意思?硬件网口是1000MBit的呀

硬件网口是100Mbps

网友AB(2024-11-27):
硬汉哥,关于新版RL-TCPnet V7.X,更新到最新的是哪个,我没找到? [RL-TCPnet教程] 【RL-TCPnet网络教程】第39章 RL-TCPnet之TFTP服务器这个的教程可以在HT-TOOLS上应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硬汉哥,关于新版RL-TCPnet V7.X,更新到最新的是哪个,我没找到? [RL-TCPnet教程] 【RL-TCPnet网络教程】 ...

这个是最新的。

RTX5全家桶源码综合模板发布V3.0,含FreeRTOS内核版本,将其打造成直接面向实际项目应用的综合框架(2024-10-3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516&fromuid=58

网友A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最新的。

RTX5全家桶源码综合模板发布V3.0,含FreeRTOS内核版本,将其打造成直接面向实际项目应 ...

这里面有关于H7的这个  第39章      RL-TCPnet之TFTP服务器的教程吗,我现在想再H7-tools上实现这一章节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这里面有关于H7的这个  第39章      RL-TCPnet之TFTP服务器的教程吗,我现在想再H7-tools上实现这一章节 ...

TFTP没有做,FTP做了。

实际上TFTP添加上就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