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 STM32H7的HAL库升级到最新的1.6.0注意事项

楼主(2019-10-08):
H7的最新版HAL是1.6.0,对应的最新版STM32CubeH7是1.5.0。

最近做新版网络教程,准备用最新的HAL库,先把坑排除一下,方便后续其他例程的升级。

1、全部替换到最新版:

(1)CMSIS文件夹
Device子文件: 直接使用HAL 1.6.0里面的
Include子文件:直接使用当前最新版CMSIS V5.6.0里面的替换,下载地址:http://www.keil.com/dd2/Pack/

(2)其它所有文件夹

直接使用HAL 1.6.0里面的替换。

2、文件stm32h7_hal_conf.h要单独升级下:

时钟参数要跟板子的实际晶振大小匹配:

为了方便起见,这里的所有头文件全部使能:

3、这两个结构体变量务必清零:

4、最后就是这个帖子里面的类似问题,新版HAL的兼容性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242

发个升级好的模板:
V7-023_外设32位带宽SDRAM性能测试(写每秒376MB,

网友A:
哪里有 H7 HAL1.6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 H7 HAL1.6的库

官网就行:

H7的最新版HAL是1.6.0,对应的最新版STM32CubeH7是1.5.0。

网友B:
H7 TOOL可以跟着学新版网络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7 TOOL可以跟着学新版网络教程吗

可以的,到时我弄个模板,然后跟着教程整就行。

网友C(2019-11-19):
引用 楼主:
官网就行:

H7的最新版HAL是1.6.0,对应的最新版STM32CubeH7是1.5.0。

硬汉大哥,只有1.5.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大哥,只有1.5.0啊

这是软件包的总版本,里面的HAL是1.6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软件包的总版本,里面的HAL是1.6

谢谢大佬指点,之前一直想看源文件的版本在哪都没找到,现在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佬指点,之前一直想看源文件的版本在哪都没找到,现在找到了

我也是之前坛友咨询1.6.0的库问题才知道这个版本有差异。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gn0rfhbz1PFiZZvEFoTOA
提取码:6ecj

官网的库我已经帮大家下下来了,挺难下的,主要差别在h74xx等文件中,对外设结构体进行了修改,以及更新了相关宏定义,比如GPIO的BSR又回归以前标准库的格式了,串口等其他外设,结构体初始化中,有些需要单独初始化,比如fifo配置,不再是init中初始化了,adc改动最多。剩下的没咋研究了,反正挺多的

网友:
哦对了,直接用cubemx配置的话,可以知道哪些改动了,复制到原有代码上修改即可

网友D(2019-12-24):
新版本的库V1.6.0目前发现一处令人不解的地方:首先先看下在V1.3.0版本中关于RCC中结构体的定义:
再先看下在V1.6.0版本中关于RCC中结构体的定义:
结构体定义有变化;不止是名字变了,就连内部寄存器的每一个位功能描述都不一样了。
再打开手册,可以发现目前这个版本的手册寄存器描述与V1.3.0中库的结构体定义一致,但是V1.6.0的结构体明显寄存器的描述大相径庭。
V1.3.0寄存器关于HSITRIM定义:
V1.6.0寄存器关于HSITRIM定义:

那么对于这种现象,是不是跟芯片的硬件版本有关呢?有些不解官方这是什么骚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版本的库V1.6.0目前发现一处令人不解的地方:首先先看下在V1.3.0版本中关于RCC中结构体的定义:

再先 ...

当前最新的H7参考手册是V6.0版本,你对比的是这个版本不,如果是的话,那这个HAL版本升级的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前最新的H7参考手册是V6.0版本,你对比的是这个版本不,如果是的话,那这个HAL版本升级的就有点莫名其 ...

找到答案了,就是因为硬件版本不同导致的部分寄存器位与手册不一致的。不过整体来讲,这个V1.6.0版本的库还是不够严谨,有些地方进行了版本判断,而有些地方有默认是操作高版本的。

网友:
AD过采样时,过采样参数配置,原来16位过采样需要配置成15,现在必须配置成16,这个问题搞了我2个星期,一直以为是我板子问题

网友E(2022-08-12):
在学LwIP,文档里让来这个帖子下载工程模板,但是没v6的模板阿,,,,,,,(纯小白,真的不清楚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学LwIP,文档里让来这个帖子下载工程模板,但是没v6的模板阿,,,,,,,(纯小白,真的不清楚咋回事)

估计是教程路径贴错了,V6下载这个。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55

网友(2023-12-03):
引用 网友E:
在学LwIP,文档里让来这个帖子下载工程模板,但是没v6的模板阿,,,,,,,(纯小白,真的不清楚咋回事)

暂时我也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