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显示不能打出来的XBF库字符方法

楼主(2019-10-11):
XBF格式是emWin原生态支持的unicode编码方式字库,使用keil或者iar编译源代码的文本格式需要utf8方式,并且keil需要带bom可以编译通过,略麻烦。
进入正题,按照正常来讲,我们需要显示什么就直接在源码里写字符串即可,比如“你好”,这样就很简单。但是这个全字库包含最大0xffff个字,不是所有的字符你都能通过输入法打出来,如下图,这些奇怪字符,你压根都不知道念啥:
这个时候就得定义一个字符串数组,比如我们要显示如下这个符号
这符号的unicode编码位置在0x0416,需要转换成utf8编码,打开下面这个在线转换
https://www.qqxiuzi.cn/bianma/Unicode-UTF.php
查出utf8编码是D096,现在就可以在程序里填充到定义的字符串数组,如下:
buf[0] = 0xd0;
buf[1] = 0x96;
buf[2] = '\0';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3);
TEXT_SetTextColor(hItem, GUI_MAKE_COLOR(0x00FFFFFF));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LEFT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Font(hItem, &XBF_Font36);
TEXT_SetText(hItem, buf);

这样就可以显示这个特殊符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硬汉老大一路的技术支持,尽自己微薄之力帮人帮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老大一路的技术支持,尽自己微薄之力帮人帮己。

网友B:
我的观点还是直接显示字符好,输入法打不出来,可以通过复制字符,TEXT_SetText(hItem, “Ж”);这样比较清晰,像TEXT_SetText(hItem, “\xD0\x96”);过一段时间后,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显示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观点还是直接显示字符好,输入法打不出来,可以通过复制字符,TEXT_SetText(hItem, “Ж”);这样比较清 ...

能复制进去那是最好,不过keil编辑器不一定都能显示你要的字符,比如简单的℃都显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