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关于ucosiii不能显示CPU使用率问题
只要努力,没有什么办不到

楼主(2019-10-11):
我想通过串口打印出ucosiii的任务信息,参考硬汉的方法,发现CPU使用率显示不出来,但是用uC-Probe仿真又是可以显示,ucosiii版本:V3.04.05,请教下有没有兄弟遇到过?

使用的是硬汉的串口输出任务信息

使用的是硬汉的串口输出任务信息

实际串口打印出来,CPU使用率为0

实际串口打印出来,CPU使用率为0

用uC-probe仿真,CPU使用率可以显示

用uC-probe仿真,CPU使用率可以显示

网友A:
确认下,你的工程是不是无法正常打印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下,你的工程是不是无法正常打印浮点。

如上图,我加了个打印浮点数,可以打印出来,另外直接10进制打印CPUUsage的值,发现都是0,好像是统计任务没工作,但是用uc-probe看又是正常的,有点搞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上图,我加了个打印浮点数,可以打印出来,另外直接10进制打印CPUUsage的值,发现都是0,好像是统计 ...

其它还有个问题就是,你的DWT功能初始化配置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还有个问题就是,你的DWT功能初始化配置了没

DWT是什么东西?在哪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还有个问题就是,你的DWT功能初始化配置了没

有时候jlink烧录完,手动复位下又能打印出来,不是每次都行。我看了下代码,没有地方初始化DWT,也就是我没用DWT,会跟DWT有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每次下载完,手动复位下或断电重新上电,就可以串口打印出cpu使用率了,如果不重启下,烧录 ...

如果是H7系列,有这个问题

STM32H7使用DWT时钟周期计数器注意事项,不要选择MDK的Reset and Run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70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H7系列,有这个问题

STM32H7使用DWT时钟周期计数器注意事项,不要选择MDK的Reset and Run

用的是STM32F7,刚才又反复试验了下,不勾“Reset and Run”下载后,手动复位后可以打印出来,再断电过几秒钟重新上电,又不行了,这个时候不管手动复位还是断电上电,都不行,只有第一次烧录进去后是正常,怎么感觉跟烧录器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STM32F7,刚才又反复试验了下,不勾“Reset and Run”下载后,手动复位后可以打印出来,再断电过几 ...

F7的DWT好像就是不太好用,之前有群友反馈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F7的DWT好像就是不太好用,之前有群友反馈过一次。

多谢硬汉,还是先不管了,想看cpu利用率就用uc-probe来一下吧

网友(2020-05-02):
我用的时uCOSIII,打印的和你的不一样。仿真时可以显示CPU占用率,但栈利用百分比不对,加起来超过100%。但不仿真时,CPU占用率永远是0%

仿真时的显示

仿真时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