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KEIL RTX如何通过任务1挂起任务2

楼主(2019-10-11):
想问一下KEIL自带的RTX是不是无法实现在任务1中挂起任务2,使任务2进入等待状态,我需要在任务1中直接挂起任务2然后也可以在任务1中控制任务2由挂起态进入就绪状态,请问RTX是否无法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A:
使用事件标志组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事件标志组可实现

你好,我看过时间标志功能函数,发现只能是当前任务挂起自己,但是如何挂起其他任务呢?没有发现能使得其他任务进入挂起的功能函数,望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看过时间标志功能函数,发现只能是当前任务挂起自己,但是如何挂起其他任务呢?没有发现能使得其 ...

对于RTX4来说,没有专门的挂起API,只能变相的挂起。

默认情况下就一直让这个任务挂起着即可,需要他执行的时候发送事件标志。

RTX5里面有专门的挂起A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RTX4来说,没有专门的挂起API,只能变相的挂起。

默认情况下就一直让这个任务挂起着即可,需要他 ...

好的,谢谢,我先看看KEIL5里的帮助文档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先看看KEIL5里的帮助文档

你好,我翻阅了KEIL5的rlarm文档,并没有看到有新增的直接可以控制另一个任务挂起的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翻阅了KEIL5的rlarm文档,并没有看到有新增的直接可以控制另一个任务挂起的函数。

http://www.keil.com/pack/doc/CMS ... 633354a2876c68f0c1f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keil.com/pack/doc/CMSIS/RTOS2/html/group__CMSIS__RTOS__KernelCtrl.html#gae26683e1606ec6 ...

为什么我使用的RTX中没有这些函数呢?我是直接从KEIL4移植到KEIL5,用KEIL自带的RTX直接就可以编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使用的RTX中没有这些函数呢?我是直接从KEIL4移植到KEIL5,用KEIL自带的RTX直接就可以编译。

这个是新一代RTX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