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H7的新版CMSIS-Driver以太网驱动全速94Mbps左右,比我之前修改的慢那么一丢丢

楼主(2019-10-12):
V7配套的CMSIS-Driver驱动,将对下面的两个函数做个条件编译,可以选择官方的,也可以选择我修正的。

下面是官方的,速度94Mbps
/**
  \fn          int32_t ReadFrame (uint8_t *frame, uint32_t len)
  \brief       Read data of received Ethernet frame.
  \param[in]   frame  Pointer to frame buffer for data to read into
  \param[in]   len    Frame buffer length in bytes
  \return      number of data bytes read or execution status
                 - value >= 0: number of data bytes read
                 - value < 0: error occurred, value is execution status as defined with \ref execution_status
*/
static int32_t ReadFrame (uint8_t *frame, uint32_t len) {

  if ((frame == NULL) && (len != 0U)) {
    /* Invalid parameters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_PARAMETER;
  }

  if ((Emac.flags & EMAC_FLAG_POWER) == 0U) {
    /* Driver not yet powered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
  }

  if ((frame != NULL) && (Emac.rx_buf.buffer != NULL)) {
    memcpy (frame, Emac.rx_buf.buffer, len);
    Emac.rx_buf.buffer = NULL;
  }
  /* Return block back to EMAC-DMA */
  HAL_ETH_BuildRxDescriptors (Emac.h);

  return (len);
}

/**
  \fn          uint32_t GetRxFrameSize (void)
  \brief       Get size of received Ethernet frame.
  \return      number of bytes in received frame
*/
static uint32_t GetRxFrameSize (void) {
  uint32_t len = 0;

  /* Clean and invalidate data cache */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

  if(HAL_ETH_GetRxDataBuffer(Emac.h, &Emac.rx_buf) == HAL_OK) {
    if (HAL_ETH_GetRxDataLength (Emac.h, &len) == HAL_OK) {
      return (len);
    }
  }
  /* No data available */
  return (0);
}

下面是我修改的,99Mbps
/**
  \fn          int32_t ReadFrame (uint8_t *frame, uint32_t len)
  \brief       Read data of received Ethernet frame.
  \param[in]   frame  Pointer to frame buffer for data to read into
  \param[in]   len    Frame buffer length in bytes
  \return      number of data bytes read or execution status
                 - value >= 0: number of data bytes read
                 - value < 0: error occurred, value is execution status as defined with \ref execution_status
*/
ETH_BufferTypeDef rx_buf;
static int32_t ReadFrame (uint8_t *frame, uint32_t len) {

  if ((frame == NULL) && (len != 0U)) {
    /* Invalid parameters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_PARAMETER;
  }

  if ((Emac.flags & EMAC_FLAG_POWER) == 0U) {
    /* Driver not yet powered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
  }

   if (frame != NULL) {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
      memcpy (frame, rx_buf.buffer, len);

  }

  return (len);
}

/**
  \fn          uint32_t GetRxFrameSize (void)
  \brief       Get size of received Ethernet frame.
  \return      number of bytes in received frame
*/
static uint32_t GetRxFrameSize (void) {
  uint32_t len;

  if(HAL_ETH_GetRxDataBuffer(Emac.h, &rx_buf) == HAL_OK)
  {
    HAL_ETH_GetRxDataLength(Emac.h, &len);

    /* Build Rx descriptor to be ready for next data reception */
    HAL_ETH_BuildRxDescriptors(Emac.h);

        return (len);
  }
  /* No data available */
  return (0);
}

网友:
貌似我还没有搞到这一步卧

网友:
  /* Return block back to EMAC-DMA */
  HAL_ETH_BuildRxDescriptors (Emac.h);

  /* Clean and invalidate data cache */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

网友A:
硬汉哥,咨询下,这个代码跑满速一帧数据是多少?如果一帧30byte,能到达这么高的传数速率?还有想问下是否测试过上位机下发到下位机,而后将数据返回。这个一个周期时间是多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咨询下,这个代码跑满速一帧数据是多少?如果一帧30byte,能到达这么高的传数速率?还有想问下是否 ...

30字节的周期的话,使用这个小软件可以方便的测试速度

分享个ping专用小软件ATKKPing,非常不错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181

下面是我刚刚的测试,设置30个字节,测试1万多次

网友:
H7的网速确实很快啊。F4的网速不知道能达到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