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KEIL优化等级引起的错误

楼主(2019-10-12):
因为数据错误出在emwin这部分,所以发帖在这。
我的emwin中有一static变量static signed short int iyear=19;用作显示“年份2019”,PC上仿真时没有问题,点击按钮可正常的加或减,移植入RT1052上时,此变量出现了不可预知的数据。

将keil优化等级由level 0改为default后一切正常。附件中截图是两种level下仿真数据。

这是为什么呢?我哪里做的有问题,理论上level 0优化的更少。

网友:
应该是程序不耐优化导致的,要排查下。

网友A:
static signed short int 这样的定义方式是不是由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tic signed short int 这样的定义方式是不是由问题

设置为只有本文件可用的16位数据,这样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为只有本文件可用的16位数据,这样用有问题?

static 定义没有任何问题,但后面的 signed short int 定义没看懂。int 型为32位的。

网友:
只要开启优化哪怕O1也不具备调试的意义了(因为变量可能在寄存器中而不是在RAM中),只能通过串口打印的方式查看变量了,
所以只有在O0状态下,代码才能生成配合仿真器读取变量的代码
另外代码的不规范导致优化过程中出现异常现象,如共享变量的访问、变量未彻底初始化访问等等,都会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