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端口输出问题

楼主(2019-10-12):
驱动显示屏,STM32F429端口配置成推挽模式,硬件上加了外部3.3V上拉,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端口不能正常输出低电平。使用示波器观测信号,发现端口电平处于高电平,有下降沿的趋势,但在2.5V左右就恢复成3.3V,增加低电平时间,解决该问题,但降低了刷新率,影像显示屏的观看效果,现在判别不出来是硬件的原因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你驱动显示屏用的什么接口,LTDC还是F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