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单色屏PROGBAR显示问题

楼主(2019-10-13):
RT,请问下如图进度条问题,中间文字显示的颜色,该如何处理?

进度条进度为49%,按理说左边为黑色,49%应该为白色。右边为白色,49%应该为黑色。

但实际上49%全都为白色,导致右边没有显示了,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是默认的显示,你可以自己定义显示位置和文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默认的显示,你可以自己定义显示位置和文本

硬汉哥,我看emwin中关于皮肤设定的,
U32 aColorUpperL[2] [0] - Top color of top gradient.
[1] - Bottom color of top gradient.
U32 aColorLowerL[2] [0] - Top color of bottom gradient.
[1] - Bottom color of bottom gradient.
U32 aColorUpperR[2] [0] - Top color of top gradient.
[1] - Bottom color of top gradient.
U32 aColorLowerR[2] [0] - Top color of bottom gradient.
[1] - Bottom color of bottom gradient.
U32 ColorFrame Color of frame.
U32 ColorText Color of text

最后一个是文本颜色,我设定进度条左边文本颜色为白色,右边为黑色,但是显示50%的时候,却不能使进度条的文本左边白右边黑,这个有办法解决吗?如果没有的话,估计只能将文本在外面显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看emwin中关于皮肤设定的,
U32 aColorUpperL[2] [0] - Top color of top gradient.
[1] - B ...

你这个是单色屏吧,这个貌似没办法。

网友:
采用文本的异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