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WM8978+F103的SPI+WAV原始数据

楼主(2019-10-14):
ERIC大大好,最近我想做一个 WM8978+STM32F103的音频播放器。

WAV文件的内容提前提取出来做成二进制文件放入SD卡, F103读SD卡的WAV音频内容,通过SPI 直接对WM8978进行DAC控制发出声音。  请问 WM8978 的接口部分怎么接呢。。
当然还有一种就是不用WM8978,直接用STM32的DAC, 但是我担心音质不好,且用DAC+PWM 来做成DAC 精度也就8bit? 恐怕声音不好,所以才想用WM8978,把它当作DAC用(不用MIC的ADC DATA)

网友A:
1. 原理图可以看我们V4开发版。
2.  DAC是12bit的,播放音频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原理图可以看我们V4开发版。
2.  DAC是12bit的,播放音频效果不错。

好的,谢谢! 因为还是希望成本低一些,所以先直接采用STM32 的DAC 接 运放 进行测试。
想请教您一下, 应该是要用 1/44100 = 22.7us 周期的定时器 + DAC+dma 进行输出,这里是否应该要用双DMA做乒乓呢? 因为数据都是存在SD卡上,读SD卡还是比较费时间的(读一个扇区512字节的时长肯定大于22.7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原理图可以看我们V4开发版。
2.  DAC是12bit的,播放音频效果不错。

刚刚我回复的贴怎么没了。。

楼主:
怎么回复的内容没有显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因为还是希望成本低一些,所以先直接采用STM32 的DAC 接 运放 进行测试。
想请教您一下,  ...

44100Hz,16bit数据的话,那就是88200字节数据每秒,这个速度,SD卡还是绰绰有余的。

楼主:
谢谢大大,已经做成了,确实读一个扇区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现在是用DAC输出,我再换成 NOR FLASH+ PWM 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