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如何实现数据的循环覆盖保存

楼主(2019-10-14):
代码截图太小看不到,所以我直接上传附件。

1、目的是将每次测得的温湿度数据保存到W25Q128,可以做到数据循环覆盖,随机删除。
2、目前是将每一次测的数据保存到一个扇区,就是保存到flash芯片的1~255扇区(1个扇区=4KB=4096字节),虽然浪费空间,但是这样简单实现。

3、我现在用的链表的方式,能够保存255条数据,也可以随机删除一条数据。但是保存满后就无法再保存了,和我自己想实现的循环覆盖功能还差一步。

PS:之前试了一种方式,就是定义了3个变量,实现了循环保存和随机删除,但是在随机删除一条数据时,就会存在搬移数据,数据记录少时,卡顿还感觉不到。
一旦多了起来,在删除数据时,就会存在卡顿。所以就pass掉了。

4、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实现循环覆盖,始终觉得链表很抽象,使用起来就是一步一步在试。目前严重感觉这种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严重不足,有些东西只能照搬书上的,并且还不会灵活运用。
我这个就是一个自己做的小东西,课程试验那种。直接就是 单片机+W25Q128芯片+4个独立按键+LCD屏

5、希望看见的老师们能给我指点一二,这种数据保存还有没有其他好方法。

网友A:
这个里面有个关键问题,就是你需要做个擦写均衡支持,可以移植个littleFS或者SPIF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里面有个关键问题,就是你需要做个擦写均衡支持,可以移植个littleFS或者SPIFS

如果不考虑使用文件系统,自己写逻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考虑使用文件系统,自己写逻辑呢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
spi保证寿命10万次,每小时一次,可以用10年。
每分钟一次,就切换扇区写,或者用eeprom,它是100万次的寿命。。
每秒一次就换别的类型存储器吧。

看你的单次数据量似乎并不多,读写速度要求也不高,用FRAM铁电就好了。
软件不好解决,就用硬件来解决。

还有,随便baidu了一下,https://blog.csdn.net/jxgxlm2008/article/details/51880799

网友B:
想到一个办法,一组数据的最后加上一个序号,每次存储前读取全部数据,取序号最大的数据,序号加一,存储数据,删除序号最小的数据。序号使用长整型即可。应该计数够了。序号大小,也可用来判断当前扇区和地址。

网友:
Flash最忌讳就是每次写数据都擦除。这里提供一种思路:假设你需要对4个字节循环写{0-1-2-3-4......},那么你可以开辟一个扇区【4096字节】出去。首次写的话将扇区擦除,然后依次按照顺序去写,读取的时候你需要判断哪个数据是最新的即可。理论上循环1024字才需要擦除一下。大大提高了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到一个办法,一组数据的最后加上一个序号,每次存储前读取全部数据,取序号最大的数据,序号加一,存储数 ...

循环链表应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觉得链表没有完全理解,还不知道如何实现功能

网友(2021-07-14):
你好,大佬。请问你这个问题搞定了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能否指点指点?

网友:
我不太理解的是,为什么删除的时候会卡顿?我觉得应该合理地安排一下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