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WM_MULTIBUF_Enable(1)和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到底怎么用?

楼主(2019-10-14):
在论坛里看到WM_MULTIBUF_Enable(1)和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二选一即可
所以在工程里试了一下,发现仅用WM_MULTIBUF_Enable(1)时出现了问题,于是我提出第一个问题:

什么原因导致了我的图像失真有毛刺?

我在这个页面中用了GUI_ALLOC_GetNumUsedBytes();将已使用的GUI内存显示出来,

仅用WM_MULTIBUF_Enable(1)时只有5K多

用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时内存为158.6K之多

我有了第二个问题:

这个内存是怎么计算的?是LCD_PIXEL_HEIGHT * LCD_PIXEL_WIDTH * LCD_BYTES_PER_PIXEL估算出来的么?

我的分辨率是320*240,每个像素2byte(用的图是png 16bit),这样估算约是153.6K

两幅图的内存之差约是153K

这是巧合还是内存就应该这么估算?

我看到硬汉的好多移植工程里都是只有WM_MULTIBUF_Enable(1)

第三个问题:

emwin自身需要的内存怎么计算?

前置缓冲+后置第一缓冲+后置第二缓冲?

当前页的值应该就是前置缓冲GUI_ALLOC_GetNumUsedBytes()显示出来的值,两个后置冲的值如何估算?

其也是背景图片的大小+所有控件大小之和么?

欢迎大家讨论指正

楼主:
图片咋没法出来呢?上了好几遍了

楼主:
附件没上传上去原来是名字太长了,这次行了,望坛友对照上面的帖子一起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件没上传上去原来是名字太长了,这次行了,望坛友对照上面的帖子一起看

1   这两个是不同的实现机制,必须是二选一。如果你那里开多缓冲没有效果,说明你的程序有问题,多缓冲没有正确实现。
2   对于多缓冲方式,是在底层接口文件里面已经开了整个显示屏大小的双缓冲或者三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这两个是不同的实现机制,必须是二选一。如果你那里开多缓冲没有效果,说明你的程序有问题,多缓冲没 ...

GUI_MULTIBUF_Config(GUI_BUFFERS);//设置3缓冲区

void APP_LCDIF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intStatus;

    intStatus = ELCDIF_GetInterruptStatus(LCDIF);//获得中断状态,响应中断

    ELCDIF_ClearInterruptStatus(LCDIF,intStatus);//清中断状态

    if (intStatus & kELCDIF_CurFrameDone)
    {
        if (s_LCDpendingBuffer >= 0)
        {
            /* Send a confirmation that the given buffer is visible */
            GUI_MULTIBUF_Confirm(s_LCDpendingBuffer);//应在挂起的前置缓冲器成为可见之后立即调用
            s_LCDpendingBuffer = -1;
        }
    }
    __DSB();
}

      case LCD_X_SHOWBUFFER:
        {
            pData = (LCD_X_SHOWBUFFER_INFO *)p;
            /* Calculate address of the given buffer */
            addr = VRAM_ADDR  + VRAM_SIZE * pData->Index;//此处的地址应该是显示的地址,显存
            /* Make the given buffer visible */
            ELCDIF_SetNextBufferAddr(LCDIF, addr);//将显存中的数据显示出来
            //
            // Remember buffer index to be used by ISR
            //
            s_LCDpendingBuffer = pData->Index;
            while (s_LCDpendingBuffer >= 0)
                ;
            return 0;
        }

除了这些语句外,还有哪些呢?请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GUI_MULTIBUF_Config(GUI_BUFFERS);//设置3缓冲区

void APP_LCDIF_IRQHandler(void)

看来的确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的确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老大,问题在哪,给指一下

网友B:
emwin的内存大小就是GUIConf.c文件里分配的大小,用GUI_ALLOC_GetNumUsedBytes()获取到的就在这部分,多帧缓冲实际上是跟LCD显存放一起的,和emwin自用的内存是两个独立的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win的内存大小就是GUIConf.c文件里分配的大小,用GUI_ALLOC_GetNumUsedBytes()获取到的就在这部分,多帧 ...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问题在哪,给指一下

在你的另一个帖子回复了:WM_MULTIBUF_Enable(1);三缓冲图像不清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320&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