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应用] 求用网络调试助手获取服务器网站内文件夹的的列表文件的get协议

楼主(2019-10-14):
如题 ,怎样用网络试助手获取服务器网站内文件夹下的列表文件的get协议,比如获取upload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名,然后下载其中的一个文件

网友A:
如果要是网页的那种形式,文件都有一个地址的,可以直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是网页的那种形式,文件都有一个地址的,可以直接下载。

如果要先获取文件夹下所有的文件列表呢,需要怎样来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要先获取文件夹下所有的文件列表呢,需要怎样来操作?

参考我们的TCPnet的HTTP功能,有个专门的例子。

楼主(2019-12-14):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们的TCPnet的HTTP功能,有个专门的例子。

找了下冒似没找到这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34

硬汉兄,再请教一下,stm32芯片,具有以太网功能,虚拟一个U盘,显示在A电脑上,另外局域网的一台B电脑通过网络共享文件夹找到A电脑下的虚拟出来的U盘,同时可以读写这个U盘里文件,这个用什么方案来实现会好一些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兄,再请教一下,stm32芯片,具有以太网功能,虚拟一个U盘,显示在A电脑上,另外局域网的一台B电脑通 ...

你这个貌似没有什么特别要求,能实现模拟U盘的方案都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貌似没有什么特别要求,能实现模拟U盘的方案都可以吧。

但是要远程电脑要通过以太网往这个模拟出来的U盘写入文件,比如通过FTP协义之类的,也就是要增加以太网远程读写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