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移植之后不能画矩形

楼主(2019-10-15):
在模拟器上写好了程序,移植到正点原子的战舰v2的开发板上可以正常显示运行,战舰用的屏幕是NTN35310, 现在移植到了自己的板子上,自己的板子用的是ILI9486,不能正常显示,其中画的矩形框都成了直线,能够明显看到竖直线和水平线重合,将屏幕驱动中的画矩形LCD_DrawRectangle单独拿出来测试是正常的,但是添加了emwin就不对了,不知道GUI_DrawRect底层到底是用的那个,搞了两天了不知道该怎么搞了

网友A:
这个好整,使用emwin的通用移植方式,仅仅使能打点和读点功能就可以方便的排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整,使用emwin的通用移植方式,仅仅使能打点和读点功能就可以方便的排查了

好的,谢谢,经过排查,知道是LCD_Fill的问题导致划线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