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RGB888颜色格式+内存设备刷图要100多ms,算正常吗?

楼主(2019-10-15):
在COLOR_MODE_0=RGB888的时候,用内存设备刷一张24位的图要130多ms,但是ARGB8888的话同一张图只要34ms,这是没移植好还是其他哪里的问题?
emwin是我在自己的硬件平台上移植的,芯片F429,屏是RGB888接口,emwin是ARGB的库,版本5.44a

网友A:
算正常,因为 RGB888没有DMA2D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正常,因为 RGB888没有DMA2D加速

是emwin的底层接口没有实现,还是说RGB888这种格式本身就不支持DMA2D加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emwin的底层接口没有实现,还是说RGB888这种格式本身就不支持DMA2D加速呢?

DMA2D.不支持

楼主:
是嘛?我看DMA2D手册上写的输入和输出都是支持RGB888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嘛?我看DMA2D手册上写的输入和输出都是支持RGB888的呀

不支持

楼主:
好吧,那我再看看╮(╯▽╰)╭

网友B:
DMA2D->CR      = DMA2D_M2M_PFC;
DMA2D->FGMAR   = (unsigned int)pSrc;
DMA2D->BGMAR   = (unsigned int)pDes;
DMA2D->OMAR    = (unsigned int)pDes;
DMA2D->FGOR    = wSrc;
DMA2D->BGOR    = wDes;
DMA2D->OOR     = wDes;
DMA2D->FGPFCCR = (((unsigned int)alpha)<<24)| (DMA2D_REPLACE_ALPHA<<16) |CM_RGB888;
DMA2D->BGPFCCR = (255UL<<24)| (DMA2D_NO_MODIF_ALPHA<<16) | LTDC_PIXEL_FORMAT_RGB888;
DMA2D->O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RGB888;
DMA2D->NLR     = (unsigned int)(xSize<<16)|(unsigned short)ySiz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
RGB888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DMA2D->CR      = DMA2D_M2M_PFC;
DMA2D->FGMAR   = (unsigned int)pSrc;
DMA2D->BGMAR   = (unsigned in ...

谢谢指出,确实是可以,之前做JPEG软解还做一次RGB888转565,给忘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正确的回复应该是emWin底层接口只有8bpp,16bpp和32bpp加速,没有24bpp的接口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正确的回复应该是emWin底层接口只有8bpp,16bpp和32bpp加速,没有24bpp的接口加速

原来如此,本来还是一头雾水的,这么一说总算明白怎么回事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