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F407升级到ucos-iii v3.07.03后无法开启FPU

楼主(2019-10-15):
硬汉你好,我最近把之前工程中的Ucos3从3.05版本升级到论坛里最新的3.07.03版本,全部替换文件,编译正常,但是在打开FPU之后,会卡在下图这里:
在论坛找到一贴很像这个问题: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ypeid%26typeid%3D27,但是我按照里边的方法试了,直接就卡死在初始化了,我看你之前说这个版本的ucos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该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
卡在这里是提示你没有开启lazy stacking特性,你下载我们v7的例子,看看实在哪里使能的,全工程检索lazy

楼主:
硬汉,我在这个帖子下载了模板: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全局搜索lazy,没发现打开的地方啊?
下边图1是在V7模板里搜的,图2是在我的工程里搜的,是不是我的程序启动文件有问题,把lzay switch给关了?

图1 V7模板

图2 我的工程

网友:
看你这个程序注释是打开了。我在高速上没法查看程序了,等我周末到家了给你看下

楼主:
按照OSInitHook说的,ASPEN 和LSPEN 两个需要置位,发现启动文件中的注释是clear,就自己改了一下,变成置位,如下图所示:
/*
*********************************************************************************************************
*                                       OS INITIALIZATION HOOK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by OSInit() at the beginning of OSInit().
*
* Arguments  : None.
*
* Note(s)    : 1) When using hardware floating point please do the following during the reset handler:
*                 a) Set full access for CP10 & CP11 bits in CPACR register.
*                 b) Set bits ASPEN and LSPEN in FPCCR register.
*********************************************************************************************************
*/
void  OSInitHook (void)

结果也没啥用,程序卡死在切换里

然后又在网上翻帖子,发现5年前硬汉和别人的一段讨论: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01374-1-1.html结果还是一头雾水,把这两位改来改去也没啥改进,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OSInitHook说的,ASPEN 和LSPEN 两个需要置位,发现启动文件中的注释是clear,就自己改了一下,变成置 ...

回头我做个F407的最新版uCOS例子分享下

网友:
坐等发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头我做个F407的最新版uCOS例子分享下

强烈期待!!!

网友B(2025-01-13):
引用 楼主:
按照OSInitHook说的,ASPEN 和LSPEN 两个需要置位,发现启动文件中的注释是clear,就自己改了一下,变成置 ...

兄弟,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我现在移植最新版的uCOS 3.08也会有这个问题,我编译硬汉的模板文件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我移植了之后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我现在移植最新版的uCOS 3.08也会有这个问题,我编译硬汉的模板文件不会出现 ...

参考这个,然后使用比较软件,可以方便查看修改的地方,你试试方便不

基于V5,V6和V7的最新版uCOS-III V3.08.00程序模板,含MDK和IAR两个版本,支持uC/Probe(2020-03-19)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918&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