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wipelist项的点选反应

楼主(2019-10-16):
我想实现点击swipelist中某一项后在列表外(同一个父窗口中)生成一个listwheel控件,请问可以做到吗?如果,大体该如何去实现。我找到的资料只有在swiplist选项中插入checkbox之类控件的。

网友A:
你是要在swipelist里面插入listwheel还是点击某个选项后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在swipelist里面插入listwheel还是点击某个选项后生成

点击选项后生成,期望生成在swipelist旁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击选项后生成,期望生成在swipelist旁边

你这个属于基本操作,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