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 H7-TOOL 单片机和PC机源码发布 问题还很多,做个节点纪念下 2019-10-17

楼主(2019-10-17):
单片机源码:

PC机源码:
H7-TOOL测试软件(V0.10
H7-TOOL PC软件源代码(V0.10

代码还不够强壮,问题还有不少,后面逐步解决。

目前主要功能
1、示波器。还不够完善,bug不少。
2、Lua小程序。目前功能比较完善了。已应用到H7-TOOL批量测试。
3、固件升级(USB虚拟串口)
4、板子硬件底层功能均可以测试验证。

PC机软件USB接口功能问题较多。目前主要用以太网接口再开发调试。
USB用的ST的虚拟串口驱动,Win10 x64下还行,程序放到Win7 X32下就各种异常。Win7下的USB驱动程序效率很低。
后面再选择其他USB协议栈。目前先将以太网搞问题。

网友:
凌晨加班,要注意身体啊

网友:
赞一个,,,啥时候提供下原理图就更好了,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上位机用什么语言写的

网友:
不打算 使用 GitHub 维护 ?

网友:
大佬辛苦了,太赞了

网友:
问下,上位机开发软件的版本

网友:
问下上位机软件版本多少

网友:
问下上位机开发软件的版本是多少

网友:
问下c++ builder 版本多少

网友:
原理图开源了吗?

网友A:
芯片是750,工程里面用的是743  不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750,工程里面用的是743  不影响吧?

不影响的。选择H750,缺省编程算法只有128KB了。这个H750可以用2MB的FLASH空间。

网友:
老大你不睡吗?

网友B:
请问上位机C++builder使用的哪个版本。我使用的10.2编译提示缺少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上位机C++builder使用的哪个版本。我使用的10.2编译提示缺少组件。

XE7     缺哪个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影响的。选择H750,缺省编程算法只有128KB了。这个H750可以用2MB的FLASH空间。

那就是直接跟743一样的用了,就是改了一个名字而已?

网友:
pc 软件 用啥 编译器?  visual studio 2019 可以否?

网友:
编译好慢啊,

网友C:
这个Tools不打算使用RTOS吗 ?

网友:
不打算使用RTOS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Tools不打算使用RTOS吗 ?

各种RTOS下都好弄,先把驱动和应用整稳定了。

网友:
赞一个,太666666666了

网友:
下载不下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种RTOS下都好弄,先把驱动和应用整稳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XE7     缺哪个组件

TYbCommDevice.

网友:
太牛逼了,这个产品

网友E:
keil 的编译太慢了,keil编译器可以考虑换成AC6

网友:
引用 网友E:
keil 的编译太慢了,keil编译器可以考虑换成AC6

可以切换,等所有基本功能实现了,我来切换一个AC6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