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9-10-17):
帮主:
我想把网络摄像头之TCP版上位机中通讯接收到的数据以十六进制显示出来,要怎么改才行,好像刷新界面都是在下面的函数里做的
WM_InvalidateWindow(hWin);//ReDraw User Interface

网友:
以前接触过emwin没,接触过的话,挺好弄的

楼主:
没有,第一次接触,这个实现是怎么个思路?

楼主:
帮主是不是要使用多行文本的控件去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主是不是要使用多行文本的控件去做

都可以的。EDIT, TEXT,MULTIEDIT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