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 PHY] LAN8720A稳定性?

楼主(2019-10-18):
帮主:
我现在板子使用的LAN8720A启动时网络自适应有时候不正常,但软件强制100M通讯速度也不行,工作时复位时间有点长,这个是这个片子的原因吗

网友:
用的挺好的,没有遇见lz的问题

网友:
目前用了很久也觉得挺稳定。

楼主:
难道这个现象与布线有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这个现象与布线有关吗

大概率,硬件没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硬件没做好。

硬汉,你说的硬件没做好是LAN8720A芯片还是他布线没弄好,目前也准备用这个或者DP83848。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你说的硬件没做好是LAN8720A芯片还是他布线没弄好,目前也准备用这个或者DP83848。

他硬件没弄好,LAN8720A出货量挺大的,没问题。

楼主(2019-12-02):
重新焊接块板子,没问题了谢谢!

网友C(2021-06-21):
你好,lan8720附件下不了,能发我一份吗

网友D:
硬件设计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偶尔能ping通,时间还很长 需要50多ms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硬件设计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偶尔能ping通,时间还很长 需要50多ms

用的那个芯片驱动的,H7,F4还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那个芯片驱动的,H7,F4还是那个。

你好,大神,用的SMTH743VIT6,今天测试了下,发现RXD0 RXD1加了10K上拉,好了不少,但还是有12%左右的丢包率,ping出现超时不回应,而且也发现路由器列表里面没有我们这个设备armfly,但是服务器socket可正常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的那个芯片驱动的,H7,F4还是那个。

仔细看,还发现ping超时的时候,有出现Link is down,然后再重新连上

ping设备

ping设备

网友E(2022-10-11):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还发现ping超时的时候,有出现Link is down,然后再重新连上

你好 出现link is down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好 出现link is down的问题解决了么?

这种的整不好是硬件有点问题,可以降低RMII所涉及到GPIO的速等级为low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整不好是硬件有点问题,可以降低RMII所涉及到GPIO的速等级为low试试

问题解决了,还是硬汉哥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