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RAPH控件滑动

楼主(2019-10-18):
请教大家,graph控件能否不要滚动条,而是触摸graph控件显示曲线的地方实现上下左右移动呢?中间的数据区域有没有句柄的?

网友A:
可以,添加emWin的Motion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添加emWin的Motion功能。

motion功能好像只能移动整个控件的,包括刻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tion功能好像只能移动整个控件的,包括刻度的

不是,你看我二代示波器的展示,motion只是提供了一种滑动范围,用户仅需从里面得到滑动数据,然后做程序处理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看我二代示波器的展示,motion只是提供了一种滑动范围,用户仅需从里面得到滑动数据,然后做程序 ...

好的谢谢,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