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link调试TIM1的TIM_OCMode_Toggle出现问题

楼主(2019-10-18):
论坛大佬们  我用TIM1的OC1 在TIM_OCMode_Toggle模式下产生PWM.
PWM生成正常.
但是在断点调试的时候,程序断点了,但是对应的OC引脚还依然输入92HZ的波,而我程序写的时6400HZ的波.
是我调试的设置有问题吗? 求帮助

网友A:
意思是不是调整状态不正常,不使用调试模式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不是调整状态不正常,不使用调试模式可以正常运行。

对  就是不断点的情况下不管是不是在调试都正常
但是断点就不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  就是不断点的情况下不管是不是在调试都正常
但是断点就不正常了

看看这个帖子是否有点帮助
MDK调试无法设置断点问题解决办法汇总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423&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帖子是否有点帮助
MDK调试无法设置断点问题解决办法汇总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 ...

最后检查到了原因,是单步调试时,程序虽然停止执行,但是后面定时器还在持续计数.因为某些原因让OC输出还在执行,最后注释掉OC的预装载始能就好了.
大佬有没有调试时定时器依然会停止的路子?感觉这样调试十分的不直观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后检查到了原因,是单步调试时,程序虽然停止执行,但是后面定时器还在持续计数.因为某些原因让OC输出还在 ...

最后再回复一下自己,好消息是找到了单步调试停止计数器计数的方法,就是加入固件库的dbgmcu文件,有现成的函数可以停止。
坏消息是因为之前调试怪异的行为,程序做了很多错误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