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教程] USB串口驱动。升级固件在不同的Windows系统下速度差异很大

楼主(2019-10-18):
不算擦除时间(8秒),统计通过USB虚拟串口传输700KB固件到STM32H750。
1. CPU I7笔记本  Windows10 64bit, 传输时间 12秒
2. CPU I3 台式机 Windows7 64bit,传输时间 3秒
3. CPU I5 笔记本 Windows7 32bit,不能稳定运行。偶尔成功,传输时间40秒。

3台机器都是安装的USB驱动都是ST公司,3个平台版本。

驱动文件:

网友:
串口速度自动降低了吗?

网友:
得 我的 电脑 是   WIN7 64位

网友(2019-12-01):
我的老笔记本 I5 Win7 32Bit 升级固件 9 秒。

网友:
Win7 32BIT 10年前的I5 升级1.05版固件 9秒。

网友A(2020-02-03):
Windows10 home  64bit 装那个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s10 home  64bit 装那个驱动

Q: Win10 X64系统安装哪个USB串口驱动程序
A:有些人不用装,可能之前安装过ST公司的软件就自动支持了。如果不能直接驱动,就选择 win8/X64安装。大多数人会成功。
驱动文件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mp;extra=#pid171655

Q: Win7 X64系统USB串口驱动无法安装成功
A:系统缺usbser.sys文件,需修改ini文件,windows启动禁用驱动签名后再安装
具体操作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