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Graph控件问题

楼主(2019-10-19):
1 用guibulider建了一个包含两个graph控件的界面。

2 在keil中编译运行

上面白色的部分莫名其妙的被填上了不知道什么东西。

楼主:
请问大侠们,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_0, 0, 0, 800, 480, 0, 0x0, 0 },
  { GRAPH_CreateIndirect, "Graph01", ID_GRAPH_0, 20, 320, 370, 150, 0, 0x0, 0 },
  { GRAPH_CreateIndirect, "Graph02", ID_GRAPH_1, 410, 320, 370, 15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04", ID_TEXT_0, 150, 290, 120, 20,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05", ID_TEXT_1, 560, 290, 80, 20, 0, 0x64,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改成0,0依然如此。

楼主:
  { LISTBOX_CreateIndirect, "Listbox", ID_LISTBOX_0, 400, 209, 120, 121, 0, 0x0, 4 },列表框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你看上下都有一根线贯穿整个屏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 LISTBOX_CreateIndirect, "Listbox", ID_LISTBOX_0, 400, 209, 120, 121, 0, 0x0, 4 },列表框也是出现 ...

这跟线的位置固定么

网友:
这个好像是显示器刷新的问题,在颜色切换的地方会有从上到下,或者从左到右的一根线。调整刷屏时序的设置试试(不是GUI更新刷屏,是显示驱动器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