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新版DSP库的三角函数sin和cos求解过程是通过查表再做简单的线性插值实现

楼主(2019-10-19):
先做归一化,然查表代入公式(1.0f-fract)*a + fract*b获得结果。

float32_t arm_sin_f32(
  float32_t x)
{
  float32_t sinVal, fract, in;                   /* Temporary input, output variables */
  uint16_t index;                                /* Index variable */
  float32_t a, b;                                /* Two nearest output values */
  int32_t n;
  float32_t findex;

  /* input x is in radians */
  /* Scale input to [0 1] range from [0 2*PI] , divide input by 2*pi */
  in = x * 0.159154943092f;

  /* Calculation of floor value of input */
  n = (int32_t) in;

  /* Make negative values towards -infinity */
  if (in < 0.0f)
  {
    n--;
  }

  /* Map input value to [0 1] */
  in = in - (float32_t) n;

  /* Calculation of index of the table */
  findex = (float32_t)FAST_MATH_TABLE_SIZE * in;
  index = (uint16_t)findex;

  /* when "in" is exactly 1, we need to rotate the index down to 0 */
  if (index >= FAST_MATH_TABLE_SIZE) {
    index = 0;
    findex -= (float32_t)FAST_MATH_TABLE_SIZE;
  }

  /* fractional value calculation */
  fract = findex - (float32_t) index;

  /* Read two nearest values of input value from the sin table */
  a = sinTable_f32[index];
  b = sinTable_f32[index+1];

  /* Linear interpolation process */
  sinVal = (1.0f - fract) * a + fract * b;

  /* Return output value */
  return (sinVal);
}

网友A:
版主,问一下,这个新版本是哪个版本,stm32Cube_fW_H7_V150还是stm32Cube_fW_H7_V140吗?
最近用H7做扫描镜驱动,需要内部集成畸变校正,结果发现库里没有三角函数,得用C99的math.h库自带的三角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问一下,这个新版本是哪个版本,stm32Cube_fW_H7_V150还是stm32Cube_fW_H7_V140吗?
最近用H7做扫描 ...

新版CMSIS软件包V5.6.0

事隔五年之后,开启第2版DSP数字信号处理和CMSIS-NN神经网络教程,同步开启三代示波器,前12章已发布(2019-10-06)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47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CMSIS软件包V5.6.0

事隔五年之后,开启第2版DSP数字信号处理和CMSIS-NN神经网络教程,同步开启三 ...

知道了,谢谢版主

网友A:
我详细搜索过了一遍,CMSIS软件包V5.6.0中三角函数只提供了sin 和cos,反三角函数全部没有提供,估计得等后续版本更新DSP库函数,不然实用性依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详细搜索过了一遍,CMSIS软件包V5.6.0中三角函数只提供了sin 和cos,反三角函数全部没有提供,估计得等后 ...

对,就是没有反三角函数。

针对三角函数,M内核没有加速机制。所以DSP库里面有没有这些函数意义不大,直接调用C库的就行。

网友B:
按照类似的思路也可以自己做反三角函数吧,不知道有没有C库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类似的思路也可以自己做反三角函数吧,不知道有没有C库的快。

回头实测下,DSP库,MDK和IAR的C库谁厉害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