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有基于407做的串口服务器案例或者计划吗?

楼主(2019-10-19):
突发奇想的,最近在外场试验的时候不太方便到机房对设备进行直接连接

功能就是那种市面上常用的基于TCP的串口服务器了,
Telnet + IP + port 实现对 特定编号的物理串口的连接

Telnet + IP 默认端口 可实现对本服务器的配置

简单粗暴的就行。不用特别复杂的web界面控制,方便自己调试即可。

网友A:
不需要外网支持的话,做起来比较简单。

外网要公网IP支持,现在整不到公网IP了。其它就是连接各种云端服务器做控制也挺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外网支持的话,做起来比较简单。

外网要公网IP支持,现在整不到公网IP了。其它就是连接各种云端服 ...

haha~ 不用支持外网。内部用一下就行。一般也是自己在机房对设备进行调试。想了一下需求,整理如下:
最近在外面出差有点忙,暂时没时间写,后面如果有时间的话,准备写一版出来试试看

需求:1·实现基于TCP的串口服务器,采用Telnet方式登录
2·默认配置为 Telnet + Ip + port + offset
例如  telnet 192,168.1.110 20000  默认端口号20000.登录该端口 进入配置模式
telnet 192.168.1.110 20001 直接切换到串口1

3·设备支持对IP地址的配置和串口波特率的配置。IP地址复位生效,端口波特率及时生效。
(考虑采用单板挂载eeprom 或者 spi norflash)
4·支持4路物理串口 波特率从1200到115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haha~ 不用支持外网。内部用一下就行。一般也是自己在机房对设备进行调试。想了一下需求,整理如下:
最 ...

可以的,好弄。

网友B:
这个需求我都是直接买成品串口服务器就好了,MOXA的买过一下死贵死贵,济南有人的,外壳精致,里边板子布局布线做的粗糙,软件体系做的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求我都是直接买成品串口服务器就好了,MOXA的买过一下死贵死贵,济南有人的,外壳精致,里边板子布局 ...

成品很多了 市面上。。。

这个是“突发奇想的”,自己想做的小玩意而已。或者用别人提供的代码试试看,,,,练练手,耍一下。
搞不好,大佬能做到 教程案例 里面,也可以抱着大腿,名留青史一把·  哈哈~

不过最近出差没时间,过一段时间才有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