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数据 的CRC校验

楼主(2019-10-19):
大家有没有弄过eeprom数据的CRC校验,刚接触有点懵

网友A:
EEPROM的数据无需CRC校验。

下面这种的才需要ECC之类的校验:

为什么现在的SRAM,HyperFlash都会提一下自带硬件ECC校验,我记得早前只有NAND才会有ECC校验要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643&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PROM的数据无需CRC校验。

下面这种的才需要ECC之类的校验:

我用的是铁电的FRAM,就是怕数据出错,硬汉哥一般都没加吗?直接读写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铁电的FRAM,就是怕数据出错,硬汉哥一般都没加吗?直接读写就好?

不用。

如果这个都要加,STM32所有系列除了H7和GX,程序使用的Flash和RAM存储都得加上了。

所以完全没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

如果这个都要加,STM32所有系列除了H7和GX,程序使用的Flash和RAM存储都得加上了。

我全部加了校验,有的参数比较重要还做了双重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全部加了校验,有的参数比较重要还做了双重备份

其实不用的,因为芯片本身的安全等级在那里摆着。

网友(2022-05-27):
引用 网友A:
EEPROM的数据无需CRC校验。

下面这种的才需要ECC之类的校验:

客户有两台参数自动恢复默认值了,我参数放在stm32f103的内部flash中,每次开机就是简单的读参数起始地址的值,如果相等就直接读参数,不等就恢复默认值,客户用了半年后,参数突然变成默认值了。所以还是要加校验的吧?硬汉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