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bool型的函数返回值没有判断有啥用?

楼主(2019-10-21):
bool zl_led_init(zlfn_led_t fn_led_on, zlfn_led_t fn_led_off)//zlfn_led_t为函数指针类型
{
    if ((NULL == fn_led_on) || (NULL == fn_led_off))
    {
        return false;
    }

    s_fnled_flash_on  = fn_led_on;//
    s_fnled_flash_off = fn_led_off;

    zl_led_flash_off();
    return true;

}
程序中的返回1和0  ,其他程序却没有对这个返回值判断,这样返回有啥意义

网友A:
这种的参数错位类判断,在项目初期验证时,使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参数错位类判断,在项目初期验证时,使用即可。

但是没有对返回值判断,应该没有任何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