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新版DSP库的各种const参数表高达700KB,使用MDK选择0以上的优化,将没用到的优化了

楼主(2019-10-22):
以使用MDK的AC5为例,如果选择的是0级优化:

仅仅是调用个cos和sin,就高达700KB的RO只读数据:

修改为0级以上优化就正常了,然后再看Map文件,已经删除了没有用到的const表

网友A:
优化等级高了,调试不方便呀。

楼主:
测试MDK的AC6没有这个问题。0级优化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化等级高了,调试不方便呀。

1级优化,调试还行,没问题。或者使用AC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