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新版RL-TCPnet V7.X断开网线几十分钟,再次插上无法识别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2019-10-22):
问题说明:
这个问题在实际项目中很常见,往往我们测试阶段仅仅断开一小会或者几分钟就重新插上,发现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长时间断开,再插上就不行了,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无法ping通过,但是插拔还是有消息通知。

解决思路:
此时解决办法也简单粗暴,新版TCPnet提供了一个初始化函数和一个复位函数。

这个复位函数非常给力,会删除创建的所有用户资源,内核任务和以太网接口任务。

解决办法:
应用程序的解决办法就是检测到断开消息后
此时依次调用下面两个函数即可:
netUninitialize();
netInitialize();

网友:
网络这东西,我也是检测到断开就复位,很好用

楼主:
独立一个检测任务来处理:

/*
*********************************************************************************************************
*        函 数 名: AppTaskEthCheck
*        功能说明: 检查网线插拔状态。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osPriorityHigh3
*********************************************************************************************************
*/
void AppTaskEthCheck(void *argument)
{
        /* 初始化网络 */
        netInitialize();

        /* 初始化完毕后再创建应用任务 */
        ThreadIdTaskMsgPro = osThreadNew(AppTaskMsgPro, NULL, &ThreadMsgPro_Attr);
        while(1)
        {
                /* 这里是查询的网线插拔标志,方便移植,大家也可以根据需要发送任务事件标志做处理 */
                if(g_ucEthLinkStatus == 3)
                {
                        g_ucEthLinkStatus = 0;

                    /* 释放所有网络资源,含TCPnet内核任务和ETH接口任务 */
                        netUninitialize();

                        /* 删除TCPnet应用任务 */
                        osThreadTerminate(ThreadIdTaskMsgPro);

                        /* 重新初始化 */
                        netInitialize();

                        /* 重新创建应用任务 */
                        ThreadIdTaskMsgPro = osThreadNew(AppTaskMsgPro, NULL, &ThreadMsgPro_Attr);
                }

                osDelay(10);
        }
}

网友:
引用 楼主:
独立一个检测任务来处理:

  目前暂时 tcpnet 还没有时间折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