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新人发个帖子咨询emwin显示问题

楼主(2019-10-22):
最近学习硬汉哥的emwin教程,按照STM32-V6开发板emwin教程(V2.0)自己移植了一遍,基本上都是用的硬汉哥的代码。在学习到文本显示这一章节的时候做测试,在MainTask里写入下面代码:    /* 初始化 */
    GUI_Init();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 改变背景色 */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GUI_DispString("Abcde \nFghi\n Jklmn");
    while(1)
    {
        GUI_Delay(10);
    }

以上代码理论上在屏幕的左上角分三行显示嘛。但是发现每行的前两个字母没有显示出来,好像是显示到屏幕外边去了。
仔细观察,发现背景色(蓝色)也没有填满整个屏幕,屏幕最后边有一点点宽度(应该就是对应两个字母的宽度)是黑色的,说明没有被蓝色清屏。
硬汉哥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使用函数 GUI_DispStringAt在指定位置显示下看看。

还是有问题的话,你的程序模板有问题了,建议先把你程序模板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函数 GUI_DispStringAt在指定位置显示下看看。

还是有问题的话,你的程序模板有问题了,建议先把你 ...

试了一下,GUI_DispStringAt("abcd",20,20);能显示全,用的是GUI_Font8x16字体,这样看来就是2.5个字符的偏移。用的就是教程的模板,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GUI_DispStringAt("abcd",20,20);能显示全,用的是GUI_Font8x16字体,这样看来就是2.5个字符的 ...

上传工程看看。

楼主:
终于解决了,是层设置里的水平起始位置参数设置错了,感谢硬汉哥提供这么好的教程。
另外请教一下,DMA2D需要进行相关初始化吗?我试了一下,初始化和不初始化好像没差别,但是理论上应该要初始化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解决了,是层设置里的水平起始位置参数设置错了,感谢硬汉哥提供这么好的教程。
另外请教一下,DMA2 ...

要初始化时钟,别的不用管了,直接调用寄存器操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初始化时钟,别的不用管了,直接调用寄存器操作即可。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