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从零开始在Ubuntu系统下搭建STM32开发环境

楼主(2019-10-22):
废话不多说直奔主题,首先要准备的是Ubuntu系统,还有就是要用到的一下软件
列表如下:
VS code 链接 https://code.visualstudio.com/
gcc-arm-none-eabi 链接 https://launchpad.net/gcc-arm-embedded

ozone  链接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jlink/#Ozone

对于Ubuntu啥都不懂的可以按照我下面的指令一个一个敲(高手略过!!!!)

sudo usermod -a -G dialout $USER
sudo add-apt-repository ppa:george-edison55/cmake-3.x -y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argparse git-core wget zip     python-empy qtcreator cmake build-essential genromfs -y
sudo add-apt-repository ppa:openjdk-r/ppa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openjdk-8-jre
sudo apt-get install ant protobuf-compiler libeigen3-dev libopencv-dev openjdk-8-jdk openjdk-8-jre clang-3.5 lldb-3.5 -y

sudo gedit /etc/profile
打开这个文件以后在最末尾加上下面的这段,注意路径不要写错了

export PATH=/home/evenshi/opt/gcc-arm-none-eabi-5_4-2016q2/bin:$PATH
添加之后,Ctrl+S 保存,退出在终端里敲下面指令
source /etc/profile

sudo apt-get install lsb-core  64位的ubuntu版本,则需要安装lsb-core才能正常使用这个工具链
sudo apt-get install libc6:i386 libgcc1:i386 libstdc++5:i386 libstdc++6:i386
sudo apt-get install gcc-4.6-base:i386

sudo apt install openocd
openocd --version

下面可以安装一下python的一写乱七八糟的东西,仅举个栗子,不用python的可以忽略
sudo apt install python-pip
pip install pyserial
软件包安装用以下指令,仅举个栗子
sudo dpkg -i code_1.18.1-1510857349_amd64.deb

  24. 至此环境基本算是配置完成.

  25. 未完待续

  26. >>>>>>>>>>>>>>>>>>>>>>>>>>>>>>>

楼主:
有两处变成了表情,其中是:*O去除*号,是:*&去除*号

附上一个stm32F030 控制Ws2828灯的示例程序

github地址:   https://github.com/EvenShi93/Light_WS2812
Ubuntu 下打开终端 输入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EvenShi93/Light_WS2812.git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两处变成了表情,其中是:*O去除*号,是:*&去除*号

用添加代码应该可以吧?我试试看。
sudo add-apt-repository ppa:openjdk-r/ppa
export PATH=/home/evenshi/opt/gcc-arm-none-eabi-5_4-2016q2/bin:&PATH

网友:
在安装个STM32CubrProg,makefile里添加下载相应的代码,就可以直接实现下载

网友:
强大,这样可以不用太依赖MKD了

网友:
输着输着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
MDK实在是  太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