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记,函数内部变量一定要初始化!!!

楼主(2019-10-22):
今天发现了一个恐怖的问题,函数内部变量不初始化会栽跟头的例如
u8 fun(void)
{
u8 temp;
//函数内容
return temp;
}
变量 temp值不一定会为零,特别是程序量大,内存使用频繁的时候temp会变成其他值,返回值不一定会为0, 在函数内部使用过程中也会出问题,希望能引起大家注意。
正确的是这样的
u8 fun(void)
{
u8 temp=0; /*或者初始化为其他值*/
//函数内容
return temp;
}

网友A:
对,局部变量是用的栈空间,每次申请的栈空间不会做初始化的。

楼主:
这是一个让新手极其容易忽视的问题。不知道的就容易造成隐形BUG.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局部变量以后要初始化操作。。

网友B(2020-03-27):
引用 网友A:
对,局部变量是用的栈空间,每次申请的栈空间不会做初始化的。

全局变量是不是不需要初始化,默认就是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局变量是不是不需要初始化,默认就是零

一般情况下MDK和IAR会将全局变量做0初始化,规范些的话,推荐也初始化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局变量是不是不需要初始化,默认就是零

根据运行平台和编译优化不同会有不同处理方式。有时候-O3就不会默认初始化。-DEBUG一般是会初始化为默认构造类型
这也是导致有些程序在高优化等级不能正常运行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