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咖请教关于STM32F4 片上flash设置读保护问题后系统不能重启问题

楼主(2019-10-23):
各位大咖:
     请教一个问题,最近在做STM32F4项目,想设置片上Flash读保护功能并自动重启执行,通过ST-Link Utility进行设置Level 1级读保护,设置完后,想直接通过软件重启STM32,发现MCU不能被软件重启,Core Reset,System Reset都不使STM重启,使用Reset引脚拉低也不能使STM重启,只能通过重新上电才能重启运行,为了了解原因,我查看手册及编写的设置STM32 片上Flash的代码,发现系统死在使能OPTCR register部分, 寄存器对应手册如下,对应FLash接口寄存器地址是0x40023C14:

只要OPTCR设置OPTSTRT位,使能寄存器,整个系统就挂死了,不能通过任何软件方式重启。

求助为什么会引起这原因?是因为设置的不对还是STM32F4芯片这个寄存器就是这个特性?

网友A:
看了下手册,对启动好像没啥要求

网友B:
Reset引脚都不能复位?这么严重吗

网友C:
是有这个问题,我也困惑了一段时间。 使用st link或者jlink的工具加密读保护后,必须“断电”重启才能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手册,对启动好像没啥要求

感觉手册数据说的不详细,目前确实是我描述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set引脚都不能复位?这么严重吗

是的,reset引脚有也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有这个问题,我也困惑了一段时间。 使用st link或者jlink的工具加密读保护后,必须“断电”重启才能正常 ...

能知道原因或者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知道原因或者有办法解决吗?

解决不了。。。。。变更加密等级后,必须断电重启。可能mcu内部的设计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