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APP跳转至IAP出现问题

楼主(2019-10-23):
程序运行的流程是:APP接到网络程序升级的命令后软启动,IAP工作,开始从网络接收升级需要的源程序。
单独 测试IAP功能正常,一旦由APP通过软启动进入IAP后,IAP的网络部分只发送几条请求升级的命令后就停止了,直接进入了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请问硬汉,APP从网络接收到“准备升级”的命令后,使用

        __set_FAULTMASK(1);

        NVIC_SystemReset();
这两条命令重启有问题吗?
为什么单独测试IAP没有问题,APP软重启后进入IAP就不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A:
1、单独测试IAP是指的直接调用NVIC_SystemReset()不。
2、作为测试对比,可以将你的APP程序,直接在main函数里面就调用NVIC_SystemReset(),看看是否正常,不要开启额外的外设。

网友:
你这样做BOOT岂不是很大。应该在APP中直接接收待升级的固件,存储在外部Flash。然后接收完毕,校验完毕之后,重启。在BOOT中只把固件写入内部Flash即可。这样在BOOT中不涉及网络方面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单独测试IAP是指的直接调用NVIC_SystemReset()不。
2、作为测试对比,可以将你的APP程序,直接在main函 ...

请问能否做一个103的iap啊,我一直官网的一直是无法跳转,

网友:
通信触发进入芯片内部ISP功能,然后运行ST官方的下载软件就可以升级了,这个感觉是最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