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EGGER新作的一个界面案例,还不错,字体动态添加比较秀

楼主(2019-10-24):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emwin/

可以将代码添加到模拟器里面运行

动态效果如下:

网友A:
          //  hSpline   = GUI_SPLINE_Create(axi, aTemp[Index], NumPoints);
          //  GUI_SPLINE_DrawAA(hSpline, 20, Rect.y1, 0);
          //  GUI_SPLINE_Delete(hSpline);

这几个函数找不到,V5.42里面没有,是不要更高的版本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  hSpline   = GUI_SPLINE_Create(axi, aTemp, NumPoints);
          //  GUI_SPLINE_DrawAA ...

直接用5.50的模拟器。

楼主: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emwin/

SEGGER再次升级了这个案例

网友(2020-03-14):
感谢分享,好好琢磨!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