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raph曲线左右移

楼主(2019-10-24):
YT曲线似乎只能上下移,左右移只能曲线重绘吗

网友A:
可以啊,默认不就是左右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默认不就是左右移动的

晕了,因为我取消了滚动条,如果曲线数据一直在增加,曲线一直往左移动,前面那些数据好像也看不到了,滚动条左右移是有范围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了,因为我取消了滚动条,如果曲线数据一直在增加,曲线一直往左移动,前面那些数据好像也看不到了,滚 ...

你可以做整体刷新,不用单个点的刷新,这样就可以控制出来左移右移的效果了

Graph控件快速刷新波形的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99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做整体刷新,不用单个点的刷新,这样就可以控制出来左移右移的效果了

Graph控件快速刷新波形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