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单选按钮问题

楼主(2019-10-24):
我创建了两个单选按钮 ,每个单选按钮只有一个选项 然后水平排列用RADIO_SetGroupId 函数设置同一个组,现在发现点击一下在单选按钮零上,点击第二次移到了另一个单选按钮上

楼主:
仿真发现第二次并有响应按下第二个单选按钮。

楼主:
仿真发现第二次点击单选按钮0 移到了单选按钮1 但是单选按钮1没有响应

网友A:
上模拟器上的测试代码。仅需你的radio的完整测试代码部分即可

楼主: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SendSignal[]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SendSignal", 0, 0, 0, 800, 480, FRAMEWIN_CF_MOVEABLE },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 ", GUI_ID_DROPDOWN0, 51, 296, 130, 145, 0 },   //制式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 ", GUI_ID_DROPDOWN1, 204, 296, 110, 145, 0 },   //载频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 ", GUI_ID_DROPDOWN2, 332, 296, 125, 145, 0 },   //低频
    { RADIO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RADIO0, 88, 205, 120, 26, 0, 1, 0 },    //A机
    { RADIO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RADIO1, 258, 205, 120, 26, 0, 1, 0 },    //B机
    { SCROLLBAR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SCROLLBAR0, 488, 296, 260, 30, 0, 2, 0 },  //调节电压大小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 GUI_ID_BUTTON0, 580, 400, 144, 48, 0},     //退出
};
  RADIO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Parent, GUI_ID_RADIO0), DEFAULT_FONT);
   RADIO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Parent, GUI_ID_RADIO1), DEFAULT_FONT);
   RADIO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Parent, GUI_ID_RADIO0), GUI_WHITE);
   RADIO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Parent, GUI_ID_RADIO1), GUI_WHITE);
   RADIO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Parent, GUI_ID_RADIO0), "强制A机工作", 0);
   RADIO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Parent, GUI_ID_RADIO1), "强制B机工作", 0);
   RADIO_SetGroupId(WM_GetDialogItem(hParent, GUI_ID_RADIO0),1);
   RADIO_SetGroupId(WM_GetDialogItem(hParent, GUI_ID_RADIO1),1);
  if(NCode ==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switch(Id)
            {
                case GUI_ID_RADIO0:
                    SendSignal.Master = 0xAA;
                    break;
                case GUI_ID_RADIO1:
                    SendSignal.Master = 0x55;
                    break;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模拟器上的测试代码。仅需你的radio的完整测试代码部分即可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SendSignal[]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SendSignal", 0, 0, 0, 800, 480, FRAMEWIN_CF_MOVEABLE },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 ", GUI_ID_DROPDOWN0, 51, 296, 130, 145, 0 },   //制式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 ", GUI_ID_DROPDOWN1, 204, 296, 110, 145, 0 },   //载频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 ", GUI_ID_DROPDOWN2, 332, 296, 125, 145, 0 },   //低频
    { RADIO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RADIO0, 88, 205, 120, 26, 0, 1, 0 },    //A机
    { RADIO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RADIO1, 258, 205, 120, 26, 0, 1, 0 },    //B机
    { SCROLLBAR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SCROLLBAR0, 488, 296, 260, 30, 0, 2, 0 },  //调节电压大小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 GUI_ID_BUTTON0, 580, 400, 144, 48, 0},     //退出
};
RADIO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Parent, GUI_ID_RADIO0), DEFAULT_FONT);
   RADIO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Parent, GUI_ID_RADIO1), DEFAULT_FONT);
   RADIO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Parent, GUI_ID_RADIO0), GUI_WHITE);
   RADIO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Parent, GUI_ID_RADIO1), GUI_WHITE);
   RADIO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Parent, GUI_ID_RADIO0), "强制A机工作", 0);
   RADIO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Parent, GUI_ID_RADIO1), "强制B机工作", 0);
   RADIO_SetGroupId(WM_GetDialogItem(hParent, GUI_ID_RADIO0),1);
   RADIO_SetGroupId(WM_GetDialogItem(hParent, GUI_ID_RADIO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