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 收到了,请问目前都实现了哪些功能?

楼主(2019-10-24):
工具收到后,对照简要使用说明操作了下。不知道是否能够使用H7-TOOL给STM32下载程序?
另外,现有实现的功能有没有个说明文件?没有的话建议版主开个贴说明下。

网友A:
1、脱机烧录? 会有的,还在完善,SWD调试接口时序的软件模拟和硬件SPI时序都已经做好集成到工程里面了,剩下就是添加编程算法支持了。
2、当前实现的功能如下:
--以太网MODBUS通信、
--WiFi串口AT指令、
--全部硬件的底层驱动、
--输入输出控制、
--Lua小程序接口、
--示波器功能、
--负载电压电流、
--电压表功能、
--电阻测试(NTC测温)、
--USB虚拟串口(232,485,TTL)、
--DAC波形发生器和输出电压电流控制、
--TVCC电压电流监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脱机烧录? 会有的,还在完善,SWD调试接口时序的软件模拟和硬件SPI时序都已经做好集成到工程里面了,剩 ...

收到。谢谢回复。
1、第一点我想表达的是 H7-TOOL 能否想jlink一样,给STM32单片机下载程序和在线仿真。不是脱机烧录功能。一直没有摸索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脱机烧录? 会有的,还在完善,SWD调试接口时序的软件模拟和硬件SPI时序都已经做好集成到工程里面了,剩 ...

1、脱机烧录? 会有的,还在完善,SWD调试接口时序的软件模拟和硬件SPI时序都已经做好集成到工程里面了,剩下就是添加编程算法支持了。
我表述的不清楚,就是能否像JLINK 一样下载,仿真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1、脱机烧录? 会有的,还在完善,SWD调试接口时序的软件模拟和硬件SPI时序都已经做好集成到工程里面了, ...

这个好整,后面会完善上,移植个DAPLINK就行。

网友B:
DAPLINK就行
这个确实是当务之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DAPLINK就行
这个确实是当务之急

必须给大家整上,我们加倍努力中

网友:
   这个功能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