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教程] H7-TOOL客户提问汇总 2019-10-24

楼主(2019-10-24):
收集微信群内客户的问题,在此汇总解答。

Q: Win10 X64系统安装哪个USB串口驱动程序
A:有些人不用装,可能之前安装过ST公司的软件就自动支持了。如果不能直接驱动,就选择 win8/X64安装。大多数人会成功。
驱动文件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342&page=1&extra=#pid171655

Q: Win7 X64系统USB串口驱动无法安装成功
A:系统缺usbser.sys文件,需修改ini文件,windows启动禁用驱动签名后再安装
具体操作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13&extra=page%3D1

Q: MDK5 H7 PACK在线下载很慢,有其他下载方式没
A:参考这个帖子单独下载pack安装。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222&highlight=PACK

Q: 局域网自动搜索发现不了H7-TOOL
A: 安装了VM虚拟机,UDP搜索包都发往虚拟网卡了。解决办法:禁止虚拟网口,这可以解决大部分客户的问题。
如果还是没解决,有网友反馈估计和安装有翻墙软件有关。

Q: USB串口设置正常,以太网也能搜索到设备,但是波形不刷新
A: 操作问题。PC软件启动后没有通知H7-TOOL进入示波器高速采集模式。解决办法:勾选自动刷新波形,并点击开始采集按钮。

Q: 以太网能搜索到设备,也启动了开始采集和自动刷新波形,但是波形不刷新
A: H7-TOOL缺省IP是192.168.1.211和电脑不在同一个网段。解决办法:修改H7-TOOL的IP地址、网关地址,保证前3个值和电脑的一样。首版PC软件过滤重复MAC有bug,更改地址后清重新启动PC软件,才能搜索到新的IP地址。

Q: PC软件波形窗口左侧的电压电流电阻等数据都是0值
A: 正常。缺省是示波器模式,切换大到多通道低速扫描模式这个地方才会有数据。

Q: 插上转接板D7灯亮是否正常
A: 正常。D7亮是因为D7引脚有上拉电阻10K,这个引脚同时用于SWD脱机下载接口的。

Q: 模拟输出直流电压无输出,一直0.9V左右
A: DAC输出电路的电源缺省是关闭的,关闭时输出就大概0.9V。
   正常操作方法:主窗口左下角,在方波/正弦/三角页面,波形类型选择无波形(缺省是正弦),然后点开始输出按钮。
   之后就可以切换到直流电压或直流电流页面,控制模拟输出电压或者电流了。

Q: 执行lua脚本函数无反应
A:H7-TOOL上电后,缺省没有启动lua虚拟机。需要在PC界面装载一个lua文件下载到H7-TOOL。LUA才会启动。启动后才可以执行lua函数。

Q: 执行脚本函数test_gpio()出现错误是否正常
A:正常的。这些lua脚本是我们出厂产品测试用的脚本,需要外接一些模块和接线才能正常运行。比如需要D0和D1短接,D2和D3短接,进行IO双向互测。

Q: PC上位机比较占资源,打开后我的小本本就开始呼呼呼
A: 正常。首版PC软件开了一个通信线程全速扫描H7-TOOL的数据。后期会考虑线程增加下sleep机制,控制一下扫描间隔。

Q: 测量电流,采样速率是多少啊,能测量瞬间电流吗?支持最大电压多少伏?
A: 可以测瞬间电流波形。测量电流和示波器性能一样,只是将STM32的ADC通道切换到高侧电流电路。最高2Msps。负载电压最高支持36V。电流量程有2档,120mA和1.2A。通过PC界面切换量程。测量模式选高侧电流。

Q: 测量电流功能如何接线
A: 接线方法:
1、使用H7-TOOL右下方的3P插口
2、输入电源+ 接入IP+,电源地接入GND, IP-输出接待测负载(负载地是GND)

Q: 测量电阻如何接线
A: 使用H7-TOOL左下方的2P插口测量。电阻测量低于20欧姆时蜂鸣器会鸣叫。用来测1M欧内的电阻。10K左右是校准点,接近100K时会不准误差3K内。改功能实际和NTC测温是相同接口,本质都是测量电阻。
出厂产品进行了4个点校准,0欧、22欧、10K、100K。校准算法还不够完善,软件还有提高精度的空间。

网友:
谢谢站长,这个帖子一直维护着吧,增加功能在帖子上更新,要不然每次都在微信群回复,会把人搞崩溃

网友:
这个帖子甚好,解决了好些首次使用想问的问题

网友A:
高侧电流接线方法法:
1、使用H7-TOOL右下方的3P插口
2、输入电源+ 接入IP+,电源地接入GND, IP-输出接待测负载(负载地是G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侧电流接线方法法:
1、使用H7-TOOL右下方的3P插口
2、输入电源+ 接入IP+,电源地接入GND, IP-输出接 ...

对,这条得补充上,好理解点的说法就是将H7-TOOL里面的采样电阻串入到待测设备的电源正极端。

网友B(2019-12-11):
我想知道我的H7 TOOL怎么连Wifi,论坛找了一圈没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我的H7 TOOL怎么连Wifi,论坛找了一圈没发现

还没有做WIFI应用,只做了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