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实战] 使用H7-TOOL高边电流检测V7,V6和V5开发板功耗的超简单方法

楼主(2019-10-25):
开发板左上角有跳线帽。

如果使用外部12V供电的话,此处是5V稳压输出到开发板所有硬件的跳线帽,所以直接将H7-TOOL的高边电流检测接进来。

IP+接跳线排针的最上一个,IP-接跳线排针的中间,GND接到SWD调试接口的GND上。效果如下:

上位机测试效果:

选择高测电流模式,那个波形会显示,数值大小看各自的纵坐标轴
1、黄色是负载电压。
2、另外一个颜色是负载电流。
选择多通道模式。
左侧的那几个数值才会显示。

网友:
可以,可以,这个可以有

等我的第2批到了,走起

网友:
刚到手,还在研究中。硬汉带大家玩起来。

网友:
刚到手,中午在看原理图了,现在跟着操作说明走一遍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
1、选择高测电流模式,那个波形会显示,数值大小看各自的纵坐标轴
(1)黄色是负载电压。
(2)另外一个颜色是负载电流。
2、选择多通道模式。
左侧的那几个数值才会显示。

楼主:
现在已经可以不使用上位机了,直接手持即可显示

网友A(2019-12-03):
C:\Users\HASEE\Desktop\123直接用工具输出的5V带动一个负载就可以测试了,外部电源都省了。

网友B(2020-03-31):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工具输出的5V带动一个负载就可以测试了,外部电源都省了。

请问你这是什么骚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是什么骚操作?

H7-TOOL支持微型电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