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建议] H7-TOOL上位机是否方便增加一个txt文本保存数据,从而方便matlab做数据分析

楼主(2019-10-25):
像J-Scope,就专门有这么一个功能,H7-TOOL上位机应该也可以弄一个这种功能,这样就可以方便的借助matlab强大的数据分析功能

网友A:
H7上位机用什么开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7上位机用什么开发的?

C++ Builder XE7

网友B:
Matlab也可以方便的做网络通信的。DSP做教程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47&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lab也可以方便的做网络通信的。DSP做教程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 ...

如果能在软件上直接实现就更好了,这样用户就不用自己折腾了。

增加一个保存数据的功能即可,这个功能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C:
什么时候切到QT,懒得再去看C++ Builder XE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切到QT,懒得再去看C++ Builder XE7了

等基础功能做完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