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发现每次做工程模板尽管花了很多时间,但总能找到一些不如意的地方

楼主(2019-10-25):
比如最近做RL-TCPnet V7.X的FreeRTOS模板,发现这里没有清零,导致FreeRTOS工程串口打印有问题,但RTX5和裸机的却没有问题。。。

如果不是做FreeRTOS版,就很难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虽然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还是容易犯错误,而且一般的工程应用还不容易发现。

STM32H7的HAL库所有结构体变量做局部变量用时,推荐直接初始化为0,防止不必要麻烦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955&fromuid=58

网友A:
现在也习惯声明时直接初始化赋值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也习惯声明时直接初始化赋值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有时候声明时初始化还不够,在程序上电后初始化一下最保险,这种坑防不胜防

STM32H7的D2域SRAM使用注意事项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833&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声明时初始化还不够,在程序上电后初始化一下最保险,这种坑防不胜防

STM32H7的D2域SRAM使用注 ...

get,还要注意时钟的使能

网友:
都是宝贵的试错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