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请教一个FATFS长文件名的问题。

楼主(2019-10-25):
RT,我在FATFS中开启了长文件名支持,并且是使用了操作系统的。
#define _USE_LFN     3    /* 0 to 3 */
#define _MAX_LFN     255    /* Maximum LFN length to handle (12 to 255) */

在FreeRTOS中的Task中调用以下函数:
   f_opendir(&dj,"0:VendingMachines/advertisement");
    f_readdir(&dj,&fno);

发现个问题,fno中的fname中找不到长文件名的文件“ad11111111111.bmp”,短文件名的找到了,名字在fname中。
正常来说启用了长文件名不应该在flname中的吗?

秋解惑

网友A:
你当前用的那个版本,新版和低版本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前用的那个版本,新版和低版本不同

硬汉哥,意思是,我FLASH中的版本跟MCU中移植的版本,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意思是,我FLASH中的版本跟MCU中移植的版本,不一样?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当前用的fatfs版本是那个,早期的版本和新版长文件名显示略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当前用的fatfs版本是那个,早期的版本和新版长文件名显示略有不同

直接stm32cubemx生成的,0.11版本。我打开fno这个结构体看了,使能了长字符串的时候fname变成lsname
但是这个lsname里面是空的,只有fname里面有东西。

硬汉哥,你说我要不要自己手动移植一个新版本的fatfs?毕竟我格式化的时候是用电脑格式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stm32cubemx生成的,0.11版本。我打开fno这个结构体看了,使能了长字符串的时候fname变成lsname
但 ...

新版要这么获取

static void ViewRootDir(void)
{
        FRESULT result;
        uint32_t cnt = 0;
        FILINFO fno;

        /* 挂载文件系统 */
        result = f_mount(&fs, DiskPath, 0);        /* Mount a logical drive */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s)\r\n", FR_Table[result]);
        }

        /* 打开根文件夹 */
        result = f_opendir(&DirInf, DiskPath); /* 如果不带参数,则从当前目录开始 */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打开根目录失败  (%s)\r\n", FR_Table[result]);
                return;
        }

        printf("属性        |  文件大小 | 短文件名 | 长文件名\r\n");
        for (cnt = 0; ;cnt++)
        {
                result = f_readdir(&DirInf, &FileInf);                 /* 读取目录项,索引会自动下移 */
                if (result != FR_OK || FileInf.fname[0] == 0)
                {
                        break;
                }

                if (FileInf.fname[0] == '.')
                {
                        continue;
                }

                /* 判断是文件还是子目录 */
                if (FileInf.fattrib & AM_DIR)
                {
                        printf("(0x%02d)目录  ", FileInf.fattrib);
                }
                else
                {
                        printf("(0x%02d)文件  ", FileInf.fattrib);
                }

                f_stat(FileInf.fname, &fno);

                /* 打印文件大小, 最大4G */
                printf(" %10d", (int)fno.fsize);

                printf("  %s\r\n", (char *)FileInf.fname);        /* 长文件名 */
        }

        /* 卸载文件系统 */
         f_mount(NULL, DiskPath, 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要这么获取

static void ViewRootDir(void)

谢谢硬汉哥,我现在是用
f_findfirst(&dj, &fno, "0:VendingMachines/advertisement", "*.bin");

res = f_findnext(&dj, &f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