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 LUA脚本快速上手资源汇总

楼主(2019-10-26):
2020-08-22补充:
H7-TOOL的LUA脚本学习流程(2020-06-06)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111

LUA方面的书籍还不少,但看书效率有点低,可以考虑直接看网上的在线资源,之前学习html,ajax,JavaScript就直接看这些在线资源。

简单上手足够用了。
官方上手说明:
http://www.lua.org/start.html

国内网上资源做的也非常不错
https://www.runoob.com/lua/lua-tutorial.html
https://www.w3cschool.cn/lua/

网友:
太棒了。一直没对lua下手,这次h7-tool是个好机会

楼主:
安装个LUA5.3,共计407个API,查阅更加方便些:

网友:
趁着H7-TOOL出来,学下lua。

网友A(2019-12-03):
你好,请问lua在开发中怎么使用呢?有例子么?

网友B:
LUA这玩意是怎么跟嵌入式的系统交互的,有什么介绍的资料吗?比如,如何移植Lua到stm32f4, or  stm32h7?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LUA这玩意是怎么跟嵌入式的系统交互的,有什么介绍的资料吗?比如,如何移植Lua到stm32f4, or  stm32h7?  ...

这个问题百度都可以知道,只要系统具备通信功能,就可以将lua脚本传输单片机,然后解析运行,移植问题,百度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lua在开发中怎么使用呢?有例子么?

有,H7-TOOL上位机已经集成了一些

网友C(2020-03-23):
为什么要用LUA,没看懂这个小程序的具体功能,是为了单纯的学习LU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LUA,没看懂这个小程序的具体功能,是为了单纯的学习LUA吗?

LUA的最大优势就是用户无需更新自己Flash里面已经存储的程序,直接在现有程序的基础上就可以实现各种应用功能。

比如H7-TOOL的脱机烧录更新新器件支持,不同系列,不同厂家的读写擦除方式,flash保护等都有所不同,通过lua可以方便的对单一系列做更新支持,用户不用频繁更新程序固件就可以实现。

H7-TOOL还很多地方用LUA。

网友D(2020-08-21):
lua的安装豹可以镜像下吗,官网下载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ua的安装豹可以镜像下吗,官网下载很慢

好的。

网友E(2021-09-12):
引用 楼主:
LUA的最大优势就是用户无需更新自己Flash里面已经存储的程序,直接在现有程序的基础上就可以实现各种应用 ...

硬汉,用lua是动态改变Flash里面代码的一些运行参数以实现不用硬件的适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汉,用lua是动态改变Flash里面代码的一些运行参数以实现不用硬件的适配吗?

不是改变Flash代码,是注册好各种API,LUA使用这些API做的功能,就像手机APP编程一样,都是在系统支持的各种API基础上做的应用程序一样,LUA也是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改变Flash代码,是注册好各种API,LUA使用这些API做的功能,就像手机APP编程一样,都是在系统支持的 ...

明白了,这样的话感觉工程师自己也能实现,相比之下lua有什么优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白了,这样的话感觉工程师自己也能实现,相比之下lua有什么优势呢?

自己搞,简单玩一些特定功能是可以的,稍复杂点的就不行了,需要做编程语言解析,难点就在这个地方。

比这段代码解析下,而且这个解析要在芯片端来做。

--F01=测试RC602,AutoTestRC608(8)
--F02=识别+测试602,AutoDetect()
--F03=RC402 校准+检测, AutoCalibTest()
--F04=RC402 校准模拟量,Calib402()
--F05=RC402 自动检测,AutoTestRC202()
--F06=RC402 配置为0-20mA,ConfigChanRange(0)
--F07=RC402 配置0-10V,ConfigChanRange(1)

--xF05=读6通道模拟量,ReadAllChan(0)
--xF07=设置通道1电压,SetCh1VoltMV(5000)
--xF08=设置通道2电压,SetCh2VoltMV(10000)
--xF09=设置通道1电流,SetCh1CurrMA(4.0)
--xF10=设置通道2电流,SetCh2CurrMA(19.0)
--xF11=读NTC温度,ReadTemp()

--xF13=测试0-10V线性度,TestChVolt(1)
--xF14=测试0-20mA线性度,TestChCurr(1)

print("无线IO模块程序已加载V1.1")

local Addr485 = 1
local COMx = 1
local TimeOut = 1000
local RC604Addr        = 250
local RC302Addr        = 251

local RC202_NORMAL        = 0xC202
local RD202_20MA    = 0x202A
local RD202_18B20   = 0x202B
local RD202_PULSE        = 0x202C

local REG03_AO_VOLT_01 = 0x0420                --RC302 V1输出电压 mV
local REG03_AO_CURR_01 = 0x0440                --RC302 输出电流 uA

local CALIB_VOTL1 = 4000                --500mV  校准电压1
local CALIB_VOTL2 = 9500        --95000mV 校准电压2

local CALIB_CURR1 = 4000        --4mA  校准电流1
local CALIB_CURR2 = 19000        --19mA 校准电流2

local REG06_CALIB_KEY = 0x2FF0                --校准开关。写入 0x55AA 允许写校准参数。其他值禁止写入
local REG06_CALIB_SET_RANGE = 0x2FF1                --临时设置模拟通道量程档位, 高字节通道号,低字节是档位

local CALIB_REG_STEP         = 0x100           --通道寄存器步距
local RANGE_REG_STEP         = 12                --量程寄存器步距
local REG03_CC01_K0         = 0x3000        --通道1 电压第1档  K值
        local CC01_K_0                 = 0                --K值
        local CC01_B_0                 = 2                --B值
        local CC01_T_5K_0         = 4                --校准时常温温度值 - NTC上拉电阻
        local CC01_COEF_K_0 = 6                --温度补偿系数K
        local CC01_COEF_B_0 = 8                --温度补偿系数B
        local CC01_ZERO_ADC_0 = 10                --输入悬空ADC

        local CC01_K_1                 = 12                --K值
        local CC01_B_1                 = 14                --B值
        local CC01_T_5K_1         = 16                --校准时常温温度值
        local CC01_COEF_K_1         = 18                --校准时满位ADC
        local CC01_COEF_B_1         = 20                --温度系数 0=不修正
        local CC01_ZERO_ADC_1 = 22                --输入悬空ADC

local REG03_CC02_K0        = 0x3100                --通道2 电压第1档  K值

--
--模拟通道修正后的值 output , int32 形式. 32个通道,共64个寄存器
local REG04_CH01_OUT_I = 0x0010                --通道1-32 输出值,有符号32位整数,高2字节在前,2个寄存器

--模拟通道修正后的值 output , float 形式. 32个通道,共64个寄存器
local REG04_CH01_OUT_F = 0x0050                --通道1-32 输出值,浮点数,高2字节在前,2个寄存器

--通道1 - 8 ADC值 有效值
local REG04_CH01_ADC_RMS = 0x0090                --通道1-32 ADC值(NTC是均值,交流电流时RMS值), 浮点数,高2字节在前,2个寄存器

--通道1 - 8 测得数据值的float形式
local REG04_CH01_VALUE        = 0x00D0                --通道1-32 测量值(电阻 电压 电流),浮点数,高2字节在前,2个寄存器

local REG04_CH01_ADC_AVG = 0x0110                --通道1-32 ADC均值

local REG04_CH01_SIGNAL_TYPE = 0x0150                --通道1-32 信号类型(连续分配,方便读取),高字节bit0表示启用 禁用,低字节表示类型

local REG03_CF01_EN = 0x2000                --通道使能 0表示不使能  1表示使能
        local CF01_EN                        = 0x00                --通道使能 0表示不使能  1表示使能
        local CF01_SIGN_TYPE                = 0x01                --(保留)输入信号类型 统一编码 (电流,电压,热电阻)
        local CF01_FILT_MODE                = 0x02                --滤波模式 0 保留不用
        local CF01_FILT_TIME                = 0x03                --滤波时间 单位0.1s
        local CF01_CORR_K                        = 0x04                --线性修正 y=kx+b 之k, 浮点数,4字节
        local CF01_CORR_B                        = 0x06                --线性修正 y=kx+b 之b, 浮点数,4字节
        local CF01_LIMIT_LOWER        = 0x08                --量程下限,浮点数
        local CF01_LIMIT_UPPER        = 0x0A                --量程上限,浮点数
        local CF01_CUTOFF                        = 0x0C                --小信号切除万分比  .*/
        local CF01_ALARM_EN                = 0x0D                --报警使能 1表示使能 0 禁止
        local CF01_ALARM_LOWER        = 0x0E                --报警下限 浮点数
        local CF01_ALARM_UPPER        = 0x10                --报警上限
        local CF01_ALARM_BACK                = 0x12                --报警回差 浮点数
        local CF01_ALARM_ACTION        = 0x14                --报警时设置 Y1-Y24 哪个继电器状态为1。允许多个通道映射到一个继电器输出(总报警标记)*/
        local CF01_TEMP_CORR                = 0x15                --热电偶冷端温度修正。 有符号16bit整数 0.1摄氏度

uart_cfg(COMx, 9600, 0, 8, 1)
beep()

--失败
function PrintError(void)
        print("-------测试失败----------")
        beep(5,5,3)
end

--成功
function PrintOk(void)
        print("-------测试成功----------")
        beep()
end

--自动校准+测试
function AutoCalibTest(void)
        if (Calib402() == 0) then
                print("")
                AutoTestRC202()
        end
end

--读模拟量输出
function ReadAllChan(n)
        local err, y1,y2,y3,y4,y5,y6,y7
        local str

        err,y1,y2,y3,y4,y5,y6,y7 = modbus_read_float(COMx,TimeOut,Addr485,REG04_CH01_OUT_F,7)

        if (err == 0) then
                str = string.format("%d %f, %f, %f, %f, %f, %f, %f", n, y1,y2,y3,y4,y5,y6,y7) print(str)
        else
                str = string.format("错误代码 = %d", err) print(str)
        end
end

--读NTC温度
function ReadTemp(void)
        local err, y1
        local str

        err, y1 = modbus_read_float(COMx,TimeOut,Addr485,REG04_CH01_OUT_F + 12,1)
        if (err == 0) then
                str = string.format("温度 = %f ℃", y1) print(str)
        else
                str = string.format("错误代码 = %d", err) print(str)
        end
end

--给CH1输入电压
function SetCh1VoltMV(volt)
        local err, y1
        local str

        --切换继电器,通道1电压
        err = modbus_write_do(COMx,TimeOut,RC604Addr,1,1,0,0,0)

        --设置DAC电压 - 校准点1
        err = err + modbus_write_u16(COMx,TimeOut,RC302Addr,REG03_AO_VOLT_01, volt)
        if (err == 0) then
                str = string.format("CH1 电压 = %d mV", volt) print(str)
        else
                str = string.format("错误代码 = %d", err) print(str)
        end
end

--给CH2输入电压
function SetCh2VoltMV(volt)
        local err, y1
        local str

        --切换继电器,通道2电压
        err = modbus_write_do(COMx,TimeOut,RC604Addr,1,0,1,0,0)

        --设置DAC电压 - 校准点1
        err = err + modbus_write_u16(COMx,TimeOut,RC302Addr,REG03_AO_VOLT_01, volt)
        if (err == 0) then
                str = string.format("CH2 电压 = %d mV", volt) print(str)
        else
                str = string.format("错误代码 = %d", err) print(str)
        end
end

--给CH1输入电流
function SetCh1CurrMA(curr)
        local err, y1
        local str

        --切换继电器,通道1电压
        err = modbus_write_do(COMx,TimeOut,RC604Addr,1,0,0,1,0)

        --设置DAC电压 - 校准点1
        err = err + modbus_write_u16(COMx,TimeOut,RC302Addr,REG03_AO_CURR_01, curr * 1000)
        if (err == 0) then
                str = string.format("CH1 电流 = %f mA", curr) print(str)
        else
                str = string.format("错误代码 = %d", err) print(str)
        end
end

--给CH2输入电流
function SetCh2CurrMA(curr)
        local err, y1
        local str

        --切换继电器,通道1电压
        err = modbus_write_do(COMx,TimeOut,RC604Addr,1,0,0,0,1)

        --设置DAC电压 - 校准点1
        err = err + modbus_write_u16(COMx,TimeOut,RC302Addr,REG03_AO_CURR_01, curr * 1000)
        if (err == 0) then
                str = string.format("CH2 电流 = %f mA", curr) print(str)
        else
                str = string.format("错误代码 = %d", err) print(str)
        end
end

--配置通道参数为电流模式
function ConfigChanRange(_rg)
        local err, y1
        local str

        --通道1
        err = modbus_write_u16(COMx,TimeOut,Addr485,REG03_CF01_EN + CF01_SIGN_TYPE, _rg)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通道2
        err = err + modbus_write_u16(COMx,TimeOut,Addr485,REG03_CF01_EN + CF01_SIGN_TYPE + 0x20, _rg)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quit::
        if (err == 0) then
                if (_rg == 0) then
                        str = string.format("配置2个通道为0-20mA成功") print(str)
                else
                        str = string.format("配置2个通道为0-10V成功") print(str)
                end
        else
                str = string.format("错误代码 = %d", err) print(str)
        end
end

--检查温度范围, 返回1表示OK
function Check18B20(temp1, temp2)
        local diff

        if (temp1 < 5 or temp2 < 5 or temp1 > 40  or temp2 > 40) then
                return 0
        end

        if (temp1 > temp2) then
                diff = temp1 - temp2
        else
                diff = temp2 - temp1
        end

        if (diff > 2) then
                return 0
        else
                return 1
        end
end

--自动测试
function AutoTestRC202(void)
        local err,y1,y2,y3,y4
        local str
        local time1,time2
        local Model
        local RegAddr

        print("-------开始测试------------------------------------")
        time1 = get_runtime()

        --读硬件型号和版本
        err,y1,y2 = modbus_read_u16(COMx,TimeOut,Addr485,0x9000,2)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str = string.format("型号 = %04X 固件版本 = V%X.%02X", y1, y2 >> 8, y2 & 0xFF) print(str)

        Model = y1

        if (Model == RC202_NORMAL) then
                str = string.format("已识别机型: RC602")  print(str)
        else
                if (Model == RD202_20MA) then
                        str = string.format("已识别机型: RD202-20MA")  print(str)
                else
                        if (Model == RD202_18B20) then
                                str = string.format("已识别机型: RD202-18B20")  print(str)
                        else
                                if (Model == RD202_PULSE) then
                                        str = string.format("已识别机型: RD202-PULSE")  print(str)
                                else
                                        if (Model == 0xC402) then
                                                str = string.format("已识别机型: RC402")  print(str)
                                        else
                                                str = string.format("未知机型")  print(str)
                                                goto quit
                                        end
                                end
                        end
                end
        end

        --测试DS18B20功能
        if (Model == RC202_NORMAL or Model == RD202_18B20) then
                str = string.format("\r\n【1】测试DS18B20功能")  print(str)
                if (Model == RC202_NORMAL) then
                        RegAddr = REG04_CH01_OUT_F + 8
                else
                        RegAddr = REG04_CH01_OUT_Fl
                end
                err,y1,y2 = modbus_read_float(COMx,TimeOut,Addr485,RegAddr,2)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if (Check18B20(y1,y2) == 1) then
                        str = string.format(" %0.1f℃, %0.1f℃  -- OK ", y1, y2)  print(str)
                else
                        str = string.format(" %0.1f℃, %0.1f℃  -- Err", y1, y2)  print(str)
                        err = 9
                        goto quit
                end
        end

        --测试脉冲功能
        if (Model == RC202_NORMAL or Model == RD202_PULSE) then
                str = string.format("\r\n【2】测试脉冲功能")  print(str)
                if (Model == RC202_NORMAL) then
                        RegAddr = REG04_CH01_OUT_F + 4
                else
                        RegAddr = REG04_CH01_OUT_F
                end
                err,y1,y2 = modbus_read_float(COMx,TimeOut,Addr485,RegAddr,2)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if (y1 > 90 and y2 > 90 and y1 < 110 and y2 < 110 ) then
                        str = string.format(" %0.2fHz, %0.2fHz  -- OK ", y1, y2)  print(str)
                else
                        str = string.format(" %0.2fHz, %0.2fHz   -- Err", y1, y2)  print(str)
                        err = 9
                        goto quit
                end
        end

        --测试模拟量检测功能
        if (Model == RC202_NORMAL or Model == RD202_20MA or Model == 0xC402) then
                str = string.format("\r\n【4】测试模拟量功能")  print(str)

                ConfigChanRange(1)        --切换到电压档位

                --设置DAC电压
                err = modbus_write_u16(COMx,TimeOut,RC302Addr,REG03_AO_VOLT_01, 5000)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切换继电器
                err = modbus_write_do(COMx,TimeOut,RC604Addr,1, 1, 0,0,0)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delayms(1000)
                err,y1 = modbus_read_float(COMx,TimeOut,Addr485, REG04_CH01_OUT_F, 1)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if (math.abs(y1 - 5.0) < 0.02) then
                        str = string.format(" CH1 5.000V, %0.3fV  -- OK ", y1)   print(str)
                else
                        str = string.format(" CH1 5.000V, %0.3fV  -- Err ", y1)  print(str)
                        err = 9
                        goto quit
                end

                --设置DAC电压
                err = modbus_write_u16(COMx,TimeOut,RC302Addr,REG03_AO_VOLT_01, 6000)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切换继电器
                err = modbus_write_do(COMx,TimeOut,RC604Addr,1, 0, 1,0,0)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delayms(1000)
                err,y1 = modbus_read_float(COMx,TimeOut,Addr485, REG04_CH01_OUT_F + 2, 1)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if (math.abs(y1 - 6.0) < 0.02) then
                        str = string.format(" CH2 6.000V, %0.3fV  -- OK ", y1)   print(str)
                else
                        str = string.format(" CH2 6.000V, %0.3fV  -- Err ", y1)  print(str)
                        err = 9
                        goto quit
                end

                print("")
                ConfigChanRange(0) --切换到电流档位

                --设置DAC电流
                err = modbus_write_u16(COMx,TimeOut,RC302Addr,REG03_AO_CURR_01, 12000)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切换继电器
                err = modbus_write_do(COMx,TimeOut,RC604Addr,1, 0, 0,1,0)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delayms(1000)
                err,y1 = modbus_read_float(COMx,TimeOut,Addr485, REG04_CH01_OUT_F, 1)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if (math.abs(y1 - 12.0) < 0.02) then
                        str = string.format(" CH1 12.000mA, %0.3fmA  -- OK ", y1)   print(str)
                else
                        str = string.format(" CH1 12.000mA, %0.3fmA  -- Err ", y1)  print(str)
                        err = 9
                        goto quit
                end

                --设置DAC电流
                err = modbus_write_u16(COMx,TimeOut,RC302Addr,REG03_AO_CURR_01, 10000)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切换继电器
                err = modbus_write_do(COMx,TimeOut,RC604Addr,1, 0, 0,0,1)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delayms(1000)
                err,y1 = modbus_read_float(COMx,TimeOut,Addr485, REG04_CH01_OUT_F + 2, 1)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if (math.abs(y1 - 10.0) < 0.02) then
                        str = string.format(" CH2 10.000mA, %0.3fmA  -- OK ", y1)   print(str)
                else
                        str = string.format(" CH2 10.000mA, %0.3fmA  -- Err ", y1)  print(str)
                        err = 9
                        goto quit
                end
        end

        --测试继电器功能
        if (Model == RC202_NORMAL or Model == RD202_PULSE) then
                str = string.format("\r\n【3】测试继电器功能")  print(str)

                err = modbus_write_do(COMx,TimeOut,Addr485,1,0,0)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delayms(100)
                err,y1,y2 = modbus_read_di(COMx,TimeOut,RC604Addr,1,2)
                if (y1 == 0 and y2 == 0) then
                        str = string.format(" y1 = 0(%d), y2 = 0(%d)  -- Ok ", y1, y2)  print(str)
                else
                        str = string.format(" y1 = 0(%d), y2 = 0(%d)  -- Err ", y1, y2)  print(str)
                        err = 9
                        goto quit
                end

                err = modbus_write_do(COMx,TimeOut,Addr485,1,1,0)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delayms(100)
                err,y1,y2 = modbus_read_di(COMx,TimeOut,RC604Addr,1,2)
                if (y1 == 1 and y2 == 0) then
                        str = string.format(" y1 = 1(%d), y2 = 0(%d)  -- Ok ", y1, y2)  print(str)
                else
                        str = string.format(" y1 = 1(%d), y2 = 0(%d)  -- Err ", y1, y2)  print(str)
                        err = 9
                        goto quit
                end

                err = modbus_write_do(COMx,TimeOut,Addr485,1,0,1)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delayms(100)
                err,y1,y2 = modbus_read_di(COMx,TimeOut,RC604Addr,1,2)
                if (y1 == 0 and y2 == 1) then
                        str = string.format(" y1 = 0(%d), y2 = 1(%d)  -- Ok ", y1, y2)  print(str)
                else
                        str = string.format(" y1 = 0(%d), y2 = 1(%d)  -- Err ", y1, y2)  print(str)
                        err = 9
                        goto quit
                end

                err = modbus_write_do(COMx,TimeOut,Addr485,1,0,0)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end

::quit::
        if (err == 0) then
                PrintOk()
                time2 = get_runtime()
                time1 = (time2 - time1) / 1000
                str = string.format("  执行时间 = %0.1f 秒", time1)           print(str)
        else
                if (err == 6) then
                        print("RS485通信错误")
                else
                        str = string.format("错误代码 = %d", err)
                        print(str)
                end
                PrintError()
        end
end

function AutoTestRC608(void)
        local err,y1,y2,y3,y4
        local str
        local time1,time2
        local Model
        local SoftVer
        local RFHard
        local RFSoft
        local ModelStr = "xxxxx"
        local RegAddr
        local ch_num

        print("\r\n-------开始测试---------")
        time1 = get_runtime()

        uart_clear_rx(COMx)

        err =  modbus_write_u16(COMx, 1000, 1, 0x1007, 1)

        --读硬件型号和版本
        err,Model,SoftVer = modbus_read_u16(COMx,TimeOut,Addr485,0x9000,2)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uart_clear_rx(COMx)
        err, RFHard, RFSoft = modbus_read_u16(COMx,TimeOut,Addr485,0x9009,2)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if (Model == 0xC602) then
                ModelStr = "RC602"
                ch_num = 2
        else
                if (Model == 0xC604) then
                        ModelStr = "RC604"
                        ch_num = 4
                else
                        if (Model == 0xC608) then
                                ModelStr = "RC608"
                                ch_num = 8
                        else
                                if (Model == 0xC612) then
                                        ModelStr = "RC612"
                                        ch_num = 12
                                else
                                        if (Model == 0xC616) then
                                                ModelStr = "RC616"
                                                ch_num = 16
                                        else
                                                if (Model == 0xC632) then
                                                        ModelStr = "RC632"
                                                        ch_num = 32
                                                else
                                                        if (Model == 0xC601) then
                                                                ModelStr = "RC601"
                                                                ch_num = 1
                                                        else
                                                                ch_num = -1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end

        if (RFHard == 0) then ModelStr = ModelStr.."-XXX" end
        if (RFHard == 1) then ModelStr = ModelStr.."-485" end
        if (RFHard == 2) then ModelStr = ModelStr.."-232" end
        if (RFHard == 0x30) then ModelStr = ModelStr.."-2K" end
        if (RFHard == 0x31) then ModelStr = ModelStr.."-8K" end

        if (RFHard == 0x32) then
                if ((RFSoft & 0xFF) == 0x14) then
                        ModelStr = ModelStr.."-3K"
                else
                        if ((RFSoft & 0xFF) == 0x1E) then
                                ModelStr = ModelStr.."-7K"
                        else
                                ModelStr = ModelStr.."-xx"
                        end
                end
        end

        if (RFHard == 0x82) then ModelStr = ModelStr.."-WiFi" end
        if (RFHard == 0x83) then ModelStr = ModelStr.."-NBIoT" end

        str = string.format("型号: %s  V%X.%02X", ModelStr, SoftVer >> 8, SoftVer & 0xFF) print(str)

        if (ch_num > 0) then
                TestRC608(ch_num)
        else

        end

        if (RFHard == 0x30 or RFHard == 0x32) then
                delayms(500)
                Test433M()
        end

::quit::
        if (err == 0) then
                time2 = get_runtime()
                time1 = (time2 - time1) / 1000
                str = string.format("  执行时间 = %0.1f 秒", time1)           print(str)
        else
                if (err == 6) then
                        print("RS485通信错误")
                end
                PrintError()
        end
end

--自动识别型号
function AutoDetect(void)
        local err,y1
        local i

        err = 0
        err = err + modbus_write_u16(COMx, 1000, Addr485, 0x9100, 4)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delayms(100)

        for i=1,50,1 do
                err,y1 = modbus_read_u16(COMx,1000, Addr485,0x9100, 1)
                if (err == 0) then
                        if (y1 == 0) then
                                break
                        end
                end

                delayms(100)
        end

::quit::
        if (err > 0) then
                print("-------识别失败----------")
                beep(5,5,3)
        else
                print("-------识别OK----------")
                AutoTestRC608()
        end
end

--自动测试RC601 RC602 604 608 612 616 632
function TestRC608(ch_num)
        local err,y1,y2,y3,y4,y5,y6,y7,y8
        local str
        local time1,time2
        local Model
        local RegAddr
        local S =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local Y =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local i
        local terr = 0
        local strerr = ""

        time1 = get_runtime()

        uart_clear_rx(COMx)
        err = modbus_write_do(COMx,TimeOut,Addr485,1,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delayms(60)
        for i = 0, ch_num - 1, 1 do
                RegAddr = 1 + i

                uart_clear_rx(COMx)
                err, y1 = modbus_read_di(COMx,TimeOut,RC604Addr, RegAddr, 1)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uart_clear_rx(COMx)
                err = modbus_write_do(COMx,TimeOut,Addr485,RegAddr, 1)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delayms(60)
                uart_clear_rx(COMx)
                err, y2 = modbus_read_di(COMx,TimeOut,RC604Addr, RegAddr, 1)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if (y1 == 0 and y2 == 1) then
                        --str = string.format(" Y%d  -- Ok ", i + 1)  print(str)
                else
                        --str = string.format(" Y%d  -- Err %d,%d", i + 1, y1, y2)  print(str)
                        err = 9
                        terr = terr + 1
                        strerr = strerr..string.format("Y%d ", i + 1)
                end
        end

        print("")
        uart_clear_rx(COMx)
        err = modbus_write_do(COMx,TimeOut,RC604Addr,1,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delayms(60)
        for i = 0, ch_num - 1, 1 do
                RegAddr = 1 + i
                uart_clear_rx(COMx)
                err, y1 = modbus_read_di(COMx,TimeOut,Addr485, RegAddr, 1)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uart_clear_rx(COMx)
                err = modbus_write_do(COMx,TimeOut,RC604Addr,RegAddr, 1)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delayms(60)
                uart_clear_rx(COMx)
                err, y2 = modbus_read_di(COMx,TimeOut,Addr485, RegAddr, 1)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if (y1 == 0 and y2 == 1) then
                        --str = string.format(" X%d  -- Ok ", i + 1)  print(str)
                else
                        --str = string.format(" X%d  -- Err %d,%d", i + 1, y1, y2)  print(str)
                        err = 9
                        terr = terr + 1
                        strerr = strerr..string.format("X%d ", i + 1)
                end
        end

::quit::
        if (err == 0 and terr == 0) then
                print("-------IO测试OK----------")
                beep()
        else
                if (err == 6) then
                        print("RS485通信错误")
                else
                        if (terr > 0) then
                                str = "错误:"..strerr        print(str)
                        else
                                str = string.format(" 错误代码 = %d", terr)        print(str)
                        end
                end

                print("-------IO测试失败----------")
                beep(5,5,3)
        end
end

--检查433M射频功能
function Test433M(void)
        local err,y1,y2,y3,y4
        local str
        local COM_TTL = 7
        local rx_len = 0
        local rx_str = ""

        err = 0
        err = err + modbus_write_u16(COMx, 1000, 1, 0x1007, 1)

        gpio_cfg(0, 5)        -- 配置D0为UART功能
        gpio_cfg(1, 5)        -- 配置D1为UART功能
        uart_cfg(COM_TTL, 9600, 0, 8, 1)

        --D2 D3 = M0 M1 = 1 进入指令模式
        gpio_cfg(2,1)
        gpio_cfg(3,1)
        gpio_write(2,1)
        gpio_write(3,1)

        delayms(20)

        uart_clear_rx(COM_TTL)

        --0001 1111    0000 0000
        uart_send(COM_TTL, "\xC2\xFF\xFF\x1F\x17\x00")
        rx_len, rx_str = uart_recive(COM_TTL, 6, 100)
        --print_hex(rx_len, rx_str)

        delayms(30)

        --M0 M1 = 0 进入工作状态
        gpio_write(2,0)
        gpio_write(3,0)
        delayms(20)

        err = err + modbus_write_do(COM_TTL,1000, 1, 1, 1)
        delayms(150)
        err = err + modbus_write_do(COM_TTL,1000, 1, 1, 0)

        err = err + modbus_write_u16(COMx, 1000, 1, 0x1007, 3)

        if (err > 0) then
                print("-------433M测试失败----------")
                beep(5,5,3)
        else
                print("-------433M测试OK----------")
                beep()
        end
end

------------------------------------------------------

--检查一个值是否在公差范围 1表示err 0表示ok
function check_err(data, mid, diff)
        local re
        local dd

        if (mid < 0) then
                dd = -mid * diff
        else
                dd = mid * diff
        end

        if ((data >= mid - dd) and  (data <= mid + dd)) then
                re = 0
        else
                re = 1
        end
        return re
end

--校准  返回0表示0K, 1表示错误
function Calib402(void)
        local Model
        local err,y1,y2,y3,y4
        local x1,x2,K,B
        local str
        local time1,time2
        local RegAddr
        local adc1
        local adc2
        local Temp
        local i
        local VoltAdc1 = 1202
        local VoltAdc2 = 2860
        local CurrAdc1 = 615
        local CurrAdc2 = 2923
        local DIFF = 0.05

        print("-------开始校准------------------------------------")
        time1 = get_runtime()

        err,y1,y2 = modbus_read_u16(COMx,TimeOut,RC604Addr,0x9000,2)
        if (err > 0) then
                str = string.format("未找到工装RC604") print(str)
                goto quit
        end

        err,y1,y2 = modbus_read_u16(COMx,TimeOut,RC302Addr,0x9000,2)
        if (err > 0) then
                str = string.format("未找到工装RC302") print(str)
                goto quit
        end

        --初始化基本参数和模拟通道配置参数
        err = modbus_write_u16(COMx,2000,Addr485,0x9100,0x5A50)
        if (err > 0) then
                str = string.format("初始化基本参数和模拟通道配置参数失败") print(str)
                goto quit
        else
                str = string.format("初始化基本参数和模拟通道配置参数 ok") print(str)
        end

        --初始化模拟量校准参数
        err = modbus_write_u16(COMx,3000,Addr485,0x9100,0x5AA0)
        if (err > 0) then
                str = string.format("初始化模拟量校准参数失败") print(str)
                goto quit
        else
                str = string.format("初始化模拟量校准参数 ok") print(str)
        end
        print("")

        --读硬件型号和版本
        err,y1,y2 = modbus_read_u16(COMx,TimeOut,Addr485,0x9000,2)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str = string.format("型号 = %04X 固件版本 = V%X.%02X", y1, y2 >> 8, y2 & 0xFF) print(str)

        Model = y1

        if (Model == RC202_NORMAL) then
                str = string.format("已识别机型: RC602")  print(str)
        else
                if (Model == RD202_20MA) then
                        str = string.format("已识别机型: RD202-20MA")  print(str)
                else
                        if (Model == RD202_18B20) then
                                str = string.format("已识别机型: RD202-18B20")  print(str)
                        else
                                if (Model == RD202_PULSE) then
                                        str = string.format("已识别机型: RD202-PULSE")  print(str)
                                else
                                        if (Model == 0xC402) then
                                                str = string.format("已识别机型: RC402")  print(str)
                                        else
                                                str = string.format("未知机型")  print(str)
                                                goto quit
                                        end
                                end
                        end
                end
        end

        if (Model ~= RC202_NORMAL and Model ~= RD202_20MA and Model ~= 0xC402) then
                str = string.format(" 该型号无需模拟量校准")  print(str)
                goto quit
        end

        err = modbus_write_u16(COMx,TimeOut,Addr485,REG06_CALIB_KEY, 0x55AA)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print("校准开关已打开")

        --print("--校准零位...")
                --切换继电器
                err = modbus_write_do(COMx,TimeOut,RC604Addr,1,0,0,0,0)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delayms(1000)

                err,y1,y2 = modbus_read_float(COMx,TimeOut,Addr485,REG04_CH01_ADC_AVG, 2)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if (check_err(y1, 0.5, 1) == 1) then
                        str = string.format(" CH1 零位ADC = %f --- Err", y1) print(str)
                        err = 9
                        goto quit
                end
                if (check_err(y2, 0.5, 1) == 1) then
                        str = string.format(" CH2 零位ADC = %f --- Err", y1) print(str)
                        err = 9
                        goto quit
                end

                --写通道1零位ADC,2个量程ADC一样
                RegAddr =         REG03_CC01_K0 + CC01_ZERO_ADC_0;
                err = modbus_write_float(COMx,TimeOut,Addr485, RegAddr, y1)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RegAddr =         REG03_CC01_K0 + CC01_ZERO_ADC_0 + RANGE_REG_STEP;
                err = modbus_write_float(COMx,TimeOut,Addr485, RegAddr, y1)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写通道2零位ADC,2个量程ADC一样
                RegAddr =         REG03_CC01_K0 + CALIB_REG_STEP + CC01_ZERO_ADC_0;
                err = modbus_write_float(COMx,TimeOut,Addr485, RegAddr, y2)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RegAddr =         REG03_CC01_K0 + CALIB_REG_STEP + CC01_ZERO_ADC_0 + RANGE_REG_STEP;
                err = modbus_write_float(COMx,TimeOut,Addr485, RegAddr, y2)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str = string.format(" CH1 CH2 零位ADC = %f, %f --OK", y1, y2) print(str)

        --读取NTC温度
        err, Temp = modbus_read_float(COMx,TimeOut,Addr485,REG04_CH01_OUT_F + 12,1)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str = string.format(" NTC温度 = %f ℃", Temp) print(str)

        --校准2个通道的电压档位
        for i = 0, 1, 1 do

                str = string.format("\r\n校准通道%d电压,第1点 %dmV, 第2点 %dmV", i + 1, CALIB_VOTL1, CALIB_VOTL2)
                print(str)

                --切换继电器 电压
                err = modbus_write_do(COMx,TimeOut,RC604Addr,1, 1 - i, i,0,0)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设置DAC电压 - 校准点1
                err = modbus_write_u16(COMx,TimeOut,RC302Addr,REG03_AO_VOLT_01, CALIB_VOTL1)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delayms(1000)

                err,y1 = modbus_read_float(COMx,TimeOut, Addr485,REG04_CH01_ADC_RMS + 2 * i, 2)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str = string.format("  RMS_ADC = %f", y1) print(str)

                --保存第1点adc
                adc1 = y1
                if (check_err(adc1, VoltAdc1, DIFF) == 1) then
                        str = string.format(" CH%d电压Adc1 = %f -- Err (ok = %f)", i + 1, y1, VoltAdc1) print(str)
                        err = 9
                        goto quit
                else
                        str = string.format(" CH%d电压Adc1 = %f -- Ok", i + 1, y1) print(str)
                end

                --str = string.format("\r\n校准通道%d电压,第2点 %dmV", i + 1, CALIB_VOTL2) print(str)
                --设置DAC电压 - 校准点2
                err = modbus_write_u16(COMx,TimeOut,RC302Addr,REG03_AO_VOLT_01, CALIB_VOTL2)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delayms(1000)

                err,y1 = modbus_read_float(COMx,TimeOut,Addr485,REG04_CH01_ADC_RMS + 2 * i, 2)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str = string.format("  RMS_ADC = %f", y1) print(str)

                --保存第2点adc
                adc2 = y1
                if (check_err(adc2, VoltAdc2, DIFF) == 1) then
                        str = string.format(" CH%d电压Adc2 = %f -- Err (ok = %f)", i + 1, y1, VoltAdc2) print(str)
                        err = 9
                        goto quit
                else
                        str = string.format(" CH%d电压Adc2 = %f -- Ok", i + 1, y1) print(str)
                end

                --计算K,B
                x1 = adc1
                y1 = CALIB_VOTL1 / 1000
                x2 = adc2
                y2 = CALIB_VOTL2 / 1000

                K = (y2 - y1) / (x2 - x1);
                B = (x2 * y1 - x1 * y2)/(x2 - x1);

                str = string.format(" X1 = %f, X2 = %f, X2 = %f, Y2 = %f",x1,y1,x2,y2) print(str)
                str = string.format(" K = %f, B = %f", K, B) print(str)

                RegAddr = REG03_CC01_K0 + i * CALIB_REG_STEP + RANGE_REG_STEP + CC01_K_0
                err = modbus_write_float(COMx,TimeOut,Addr485, RegAddr, K,B,Temp,0,0)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str = string.format(" 通道%d电压档校准参数写入成功", i + 1) print(str)
        end

        --校准电流档位
        print("")

        for i = 0, 1, 1 do
                --校准通道1电流
                str = string.format("\r\n校准通道%d电流,第1点 %fmA  第2点 %fmA", i + 1, CALIB_CURR1 / 1000, CALIB_CURR2 / 1000)
                print(str)

                --切换继电器 电压
                err = modbus_write_do(COMx,TimeOut,RC604Addr,1, 0, 0, 1 - i, i)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设置DAC电压 - 校准点1
                err = modbus_write_u16(COMx,TimeOut,RC302Addr,REG03_AO_CURR_01, CALIB_CURR1)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delayms(1000)

                err,y1 = modbus_read_float(COMx,TimeOut, Addr485,REG04_CH01_ADC_RMS + 2 * i, 2)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str = string.format("  RMS_ADC = %f", y1) print(str)

                --保存第1点adc
                adc1 = y1
                if (check_err(adc1, CurrAdc1, DIFF) == 1) then
                        str = string.format("  CH%d电流Adc1 = %f -- Err (ok = %f)", i + 1, y1, CurrAdc1) print(str)
                        err = 9
                        goto quit
                else
                        str = string.format("  CH%d电流Adc1 = %f -- Ok", i + 1, y1) print(str)
                end

                --str = string.format("\r\n校准通道%d电流,第1点 %duA", i + 1, CALIB_CURR2)        print(str)
                --设置DAC电压 - 校准点2
                err = modbus_write_u16(COMx,TimeOut,RC302Addr,REG03_AO_CURR_01, CALIB_CURR2)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delayms(1000)

                err,y1 = modbus_read_float(COMx,TimeOut,Addr485,REG04_CH01_ADC_RMS + 2 * i, 2)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str = string.format("  RMS_ADC = %f", y1) print(str)

                --保存第2点adc
                adc2 = y1
                if (check_err(adc2, CurrAdc2, DIFF) == 1) then
                        str = string.format("  CH%d电流Adc2 = %f -- Err (ok = %f)", i + 1, y1, CurrAdc2) print(str)
                        err = 9
                        goto quit
                else
                        str = string.format("  CH%d电流Adc2 = %f -- Ok", i + 1, y1) print(str)
                end

                --计算K,B
                x1 = adc1
                y1 = CALIB_CURR1 / 1000
                x2 = adc2
                y2 = CALIB_CURR2 / 1000

                K = (y2 - y1) / (x2 - x1);
                B = (x2 * y1 - x1 * y2)/(x2 - x1);

                str = string.format(" X1 = %f, X2 = %f, X2 = %f, Y2 = %f",x1,y1,x2,y2) print(str)
                str = string.format(" K = %f, B = %f", K, B) print(str)

                RegAddr = REG03_CC01_K0 + i * CALIB_REG_STEP + 0 * RANGE_REG_STEP + CC01_K_0
                err = modbus_write_float(COMx,TimeOut,Addr485, RegAddr, K,B,Temp,0,0)
                if (err > 0) then goto quit end
                str = string.format("--通道%d电流档校准参数写入成功", i + 1) print(str)
        end

::quit::
        if (err == 0) then
                print("-------校准成功------------------------------------")
                time2 = get_runtime()
                time1 = (time2 - time1) / 1000
                str = string.format("  执行时间 = %0.1f 秒", time1)           print(str)
                return 0
        else
                if (err == 6) then
                        print("RS485通信错误")
                else
                        str = string.format("错误代码 = %d", err)
                        print(str)
                end
                PrintError()
                return 1
        end
end

网友(2021-10-27):
引用 楼主:
安装个LUA5.3,共计407个API,查阅更加方便些:

这是啥软件

楼主:
分享一个超棒的编程手册管理软件Zeal,已支持194种编程文档,查阅语法问题极方便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233&fromuid=58

网友F(2021-12-16):
引用 楼主:
自己搞,简单玩一些特定功能是可以的,稍复杂点的就不行了,需要做编程语言解析,难点就在这个地方。

...

请问大佬,这么大的文件,是全部加载到buff里面使用lua一次性运行吗?还是可以分段运行?或者是通过哪种方式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佬,这么大的文件,是全部加载到buff里面使用lua一次性运行吗?还是可以分段运行?或者是通过哪种 ...

整体刷的,给LUA开了200多KB的RAM空间。

网友G(2022-05-12):
引用 楼主:
整体刷的,给LUA开了200多KB的RAM空间。

如果有SD卡,做个文件系统,加个wifi模块,从云端下载各种lua报错到sd卡中,那这样,岂不是超级灵活(前提是我们的MCU把各种c function做好提供给lua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有SD卡,做个文件系统,加个wifi模块,从云端下载各种lua报错到sd卡中,那这样,岂不是超级灵活(前 ...

是的,我们的外网脱机烧录就是这样的。

网友(2022-07-04):
这技术好牛啊

网友H:
请问外部的lua文件是如何传到MCU, 还有MCU是如何读取lua脚本并且执行每一个语句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外部的lua文件是如何传到MCU, 还有MCU是如何读取lua脚本并且执行每一个语句的,谢谢

USB,以太网或者WiFi方式传输给MCU。

APP里面有lua的解析处理,移植了lua库。